关于求一有符号数补码的新想法

楼主:
SETUP: MOV R3,#8;
       MOV A,#80H;
AA:    JB ACC.7, DD;
        SJMP GG;
DD:     RLC A;
EE:        RLC A;
        JC FF;
        SETB C;
        DJNZ R3,EE;
        INC A;
       SJMP GG;
FF:    CLR C;
       DJNZ R3,EE;
GG:    MOV 51H,A;
       RET;
我使用了循环移位指令和条件判断指令来实现

网友:
这样也是一种按位取反的方法,只是比较啰嗦,
直接来一个CPL A,就可以直接按位到反了。
SETUP:    MOV A,#80H;
AA:    JB ACC.7, DD
          AJMP BACK
DD:  CPL A
         SETB ACC.7
         INC A
BACK:   MOV 51H,A
          RET

网友:
不错不错,这也是一种方法,值得称赞。还要虚心向前辈们学习,编程效率要进一步向二楼版主的水平迈进!

12M晶振,原码-127转换为补码,楼主程序用了57uS;二楼斑竹程序仅用7uS.

网友:
二楼版主的方法 不是没有想过 只是我在学循环移位指令和条件判断指令的时候 突然觉得用这两个我也可以实现 所以就花了点时间写了下   我还是个菜鸟  谢谢各位牛人老大的帮助

网友:
:只要有想法就会有进步~~~~~
继续努力哦:D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