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专家在线:电源领域相关问题,可在此提问

楼主:
涉及到电源的问题,请在这里提出。

quanzxrockyltp在这里期待你的讨论。

quanzx:常在坛子里晃荡的网友可能发现,quanzx是像是一位非常热心的大哥,乐于
                帮助大家,特别是在电源方面和模拟方面都颇有见地,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
                向他发问。当然更多的也是交流,共同进步,在交流的过程中学到东西!

rockyltp:自我介绍详见三楼。

网友:
回复 楼主:

rockyltp其人

(待补充)

网友:
rockyltp

我也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工作,喜欢模拟电子和功率电路,就一直做着这些事情,谢谢版主赏识,开辟这个栏目,可以肯定的是大家的问题我一定有答不上来的,但我会尽力回答,同时也向大家学习,共勉~

网友:
能不能提供一个带载能力比较(在50欧姆电阻上测试)强,低功耗的双电源设计思路呢??
负电源只要-6V左右,正电源可能得大点的!
用来做国赛电源比较好用的方案???
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支香弄清楚ups怎么回事?做这一块吗?

网友:
JW :你好,设计电源的思路需要有具体的输入输出条件,带载能力强是一个定性的说法,需要进一步量化,以及电源的输入输出条件,
gaoxiao :你好,UPS的基本原理和组成部分你可以搜索学习一下即可,其内部核心电路包括AC-DC 充电管理 DC-AC,.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在电力电子书上倒是学过啦!就是具体的没有经验,实际的模型什么的有吗?

网友:
什么是实际模型?可以买一台UPS分析。

网友:
设计恒流源电路

可以问一下,电流源部分当需要扩流时,采用三端稳压集成电路外接扩流管,扩流管可以选择的范围有哪些?比如,输出要球最大3A 的话。谢谢阿

网友:
纹波电压

接上述提问,温波电压要求微安级。终于找到专家了,好高兴,呵呵

网友:
请问如何制作一个纯元件制作输出为28v的电子变压器

如标题    高手帮忙       谢谢相告       如何制作一个纯元件制作输出为28v的电子变压器  不用变压器

网友:
扩流管可以选用NPN 或PNP大管子,但是这位仁兄问的问题有时候很抽象 有时候又有点钻偏冷的味道,什么意思呢?
   尽力继续回答你的问题,既然将纹波电压 电压的单位没有微安这一说,因此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想得到低纹波电源输出,可以考虑用高精度运放做反馈。谢谢

网友:
tip122就行啊。

网友:
推荐一个恒流源电路  大电流的   谢谢

网友:
请教专家 推荐一个恒流源电路  大电流的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得明确下需求,大家猜可以帮忙啊

网友:
前辈高手们是不是所有的技术都有问必答啊

网友:
电源设计2596

设计的电路不能正常工作,输出电压只有1.2左右。。其中把肖特基二极管5824换成了5819,请问问题在哪里?

网友:
逆变电源

请问,dc/ac的最大功率点跟踪和频率跟踪该怎样实现啊,希望可得到一些思路,谢谢啦

网友:
一个开关电路,
检测电流时出现二个值,这是怎么回事啊。
第一种结果是350MA的,输入电压升高,输出电流升高
第二种结果是687MA的,输入电压升高,输出电流不变。、
为什么同一块电路板会出现这样的事。
有人说是检测的方法不对。那怎么样才能检出来第二种结果。
怎么怎么看这二个结果那个是正确的呢?

网友:
我问的那个问题有人说是测量方法不对。
可是测电流不就是把电流表串上不说行了吗,
可是串上个电流表出来的就是第一种数据,
他们在生产商那测出来就是第二种数据。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测的那个点不对。我测的那个点是在输出的正极接电流表正,之后是电流表负接用电器的正极。电路上的负极接用电器的负极。

网友:
天疯啥时候回来了?

可能是电流表的内阻影响了电路工作状态,不过…………无图无真相。

网友:
不好意思,好久没来了,纹波电压和纹波电流不一样,纹波电流一般是指开关电源PWM引起的在电感上的脉动电流,此电流一般在整流后级的电容上进一步平滑,但是由于电容有串联等小电阻,所以脉动电流*电阻会在电容上出现纹波电压.
       如果你需要做到微安级别的纹波电流,基本可以否决用开关电源的做法,用串联稳压的方法如7805 LM317等可以,但是反馈稳压需要采用高精度高灵敏性的放大器,此外输入滤波和干扰滤波也很重要,这就是在做精密电源了.如果采用0.01%的采样反馈电阻,可以得到0.5%的输出精度.

网友:
看看你的取样电路吧.你的意思我理解是电压变化时电流不变对吗?

网友:
我同意仙猫的看法,也许是表的内阻问题.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表就成问题了.

网友:
不是表白

版主希望我能为大家服务,在介绍中把我说的很高.
其实我和大家一样,都需要不断充实自己.而且说句实话,由于许多条件局限我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我会尽力为大家服务,
如果说错了的地方请大家及时指出,希望在交流中我们能共同提高.

网友:
IPM随着频率的升高。波形会变差???怎么回事???

网友:
关于OP07运放电路的问题

电路图如下:

问题1:能否用作100uA 到3V的 I/V转换,如果不能要怎么修改?或者请麻烦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2:PNP的作用是什么?如果做100uA的到3V的I/V,参数要求是什么?

谢谢!

图片可能发布出来,附件里也有,麻烦你看一下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师,你好
有个问题想跟您请教下:
三相开关电源与单相相比有什么优势?或者说他们有什么差别?

网友:
melancholp你好,本问题应当是工控问题.您是不是发错了地方.
另外我不清楚什么传感器的输出这么小,请你告诉我哪个行业和什么样的现场条件.因为不同的行业的要求和环境不一样.
而为了传送此信号需要一个放大电路.放大电路的要求首先是温飘系数要小,所以在电路上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具体方案我推荐斩波放大电路.

第二,如果确实需要的话,这个放大电路应该与传感器安装在一起.为了保证输出信号不被污染滤波与屏蔽措施都是需要考虑的.考虑到此类电路都是工业控制,是不是在现场监视一下电源是否被污染(电源电路的波形是否是正常).

网友:
你好,我想请问一个电脑电源的问题。

我同学配电脑,用来一个Tt500金刚电源,最近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由于我们学生宿舍有功率限制,超出1KW就会自动断电;之前电源一直正常,某天突然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电脑一开机宿舍就自动断电了,即使全宿舍其他用电设备全部断开都没用,后来请电工师傅过来,把宿舍限电开放到2.5KW才解决问题。之后也拿电脑去检查过,在维修店由于不限电,一切都正常,没有出现断电的情况。检查电脑其他部件也都没有任何问题。
不明白的是如果是电源内发生短路的话,应该电脑会损坏的啊,但貌似电脑有时候也能正常使用,而且在没有限电的情况下一直都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是由于开关电源的启动瞬间电流大而引起的,所以电工师傅把功率限制调到了2.5KW.

网友:
那有什么方法解决吗?因为之前一切正常使用了快半年了~某次重装系统之后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quanzx你好:

上面电路的环境是很宽松的,输出的信号噢频率很低,可以看做是直流信号,谢谢你的解答,我看看斩波放大。

网友:
关于viper50的温升

关于viper50
     你好,请教一下。我最近用viper50做了一款16.8V2A的恒流恒压电源,恒流恒压功能都不错,可以稳压到2.6A电压都不掉,甚至还可以更高一点。可是就是viper50的温度过高,不能放入密闭的盒子里面,如果放入密闭的盒子里面,只能够工作20分钟左右viper50就热保护了。前级viper50是采用的它本身的典型接法,后面是用碟管整流输出的,光耦是采用的pc817。
  谢谢能够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呢?我分析了好久,可就是找不出高温的原因所在,难道是viper50的质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查看了viper50的资料,它内部集成了功率MOSFET.按常规这类元件的使用时,要加按热阻计算好的散热片.从您的叙述来看,它没有或者散热片规格不够大,使viper50温度升高.请您考虑一下它的散热片.
另外碟管是什么呢?

网友:
专家您好,请教一个问题,我遇到一个CRT显示器"爱国者770FT"坏了电源部分.UC3842,请教该芯片的各引脚正常工作电压和维修经验

网友:
回复quanzx

quanzx老师,谢谢你的回复。我在viper50上面加了散热器的,散热器的具体规格型号我记不清了,它的宽、高是23mm,碟管是用的MBR20150的,也加了散热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您太客气了,我们还是交流的好。这个型号我没有用过,给您找了一个资料中文的,请您看一下。相关数据我在找找看好吗?
在这个网址里找到图纸:http://www.jdwx123.cn/tv/xsq/1220120090514203043.html
附件里是图纸,有3842的三个波形供参考。
这个网址里有一些资料可供参考:http://www.jdwx123.cn/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能把电路发出来吗?它的PDF上的要求是否注意到了呢?

网友:
回复quanzx老师

quanzx老师,你好。我的芯片不是用的3842,是viper50的。前面就是采用的芯片资料上面的标准接法,后面二次侧就是用二个431进行取样比较,一个管恒压,一个与358运放配合控制恒流,都是基本接法。电路现在不在电脑里面,所以不好发,都是基本接法,你一定知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23mmx23mm的散热措施远远不够问题就在这里,请你按照热阻计算一下,宝马良驹没有好鞍那能行。

网友:
回复 网友F:

给你一个网址供参考:http://www.ca800.com
这里有许多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dc/ac的最大功率点跟踪和频率跟踪该怎样实现啊,希望可得到一些思路,谢谢啦

好像是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上的,竞赛过去好久了,还没有主张吗?

网友:
回复quanzx 老师

quanzx 老师,你好。根据你的建议,我准备再从加大散热器和调整吸收回路二方面作手改善。

网友:
好的,等着你的信息反馈。

网友H:
用运放如何产生SPWM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运放如何产生SPWM波??

三角波+正弦波+比较器

网友:
您好,最近需要在产品中设计一款9--32V输入,5V输出的降压DC转化电路,查拉好多芯片但都不常用,不好买。不知您能否给我介绍几款。
因为是在手持设备上使用,所以体积要求较高,不能使用TO-263等封装。最好频率高点,这样可以减小电感及电容体积。机内最大高度为4.5 mm。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有个问题期待您的解答,问题在49楼!

网友:
电流2安培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I:

请您看看这个产品的介绍:http://www.linear.com.cn/pc/productDetail.jsp?navId=H0,C1,C1003,C1042,C1424,C1787,P89091

网友:
咨询quanzx老师

你好,上回请教你关于viper50高温的问题已解决,加大散热器后就可以了。另外还想请教你个问题。“用电子负载(cc模式的)去老化3-5A的电源,这个电子负载也是用场管做的,为什么电源温度并不高,而电子负载却温度特高呢?它们都是通过的同样的电流啊?”:L :L 有一点想不通。麻烦你指点一下。

网友:
能请你讲的详细点吗?你的意思我没有理解,最好有图纸。好吗?

网友:
电源难题

大哥,你们好:
  我修到一台液晶显示器(BENQ)17寸:故障描述:通电一段时间后方可开机。是什么元件影响?

网友:
反激式变换器

我每次看电路都感觉那个反激式变换器前的输入电压已经是DC,就是前面已经有了整流电路,不是变压器不能处理直流吗?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开关电源

我有一些电力电子的基础知识,现在想在开关电源方面发展,请问下该如何下手啊?可以买些哪类的书比较好呢?谢谢指教啊

网友:
sg3525

您能帮忙画出sg3525输出2路pwm波详细电路吗?

网友:
你好rockyltp,我想问在DC/DC变换器中,直流对变压器怎么起作用的?变压器不是只对交流又作用吗?诚恳请教,希望详细解答

网友:
在变换器中有开关管,它导通与截止时候,它上下的电压时不同的,那么电流方向也随导通与截止变化,你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种技术常用于太阳能电池板电源中,最大功率跟踪,最大功率点是一个抛物线的顶端,因此软件上就判断斜率,当斜率为正则增加,斜率为负则减小,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算法,各有特点,你可以找一些太阳能电源设计的资料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虽然流过同样的电流,但是电源本身的任务是能量变换,自身消耗的能量越小越好,而电子负载是充当电源的负载的,任务就是将电源输出的功率就地消化,因此承受大功率。
在上万瓦以上的电子负载,一般都会做成逆变器将该能量反馈到电网中去,负载消耗很困难。
在一些微波领域,很多都用水作为负载消耗能量,结果是水热了。称为水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J:

初步估计是里面的NTC负温度系数电阻有点老化了。不一定对

网友:
回复 网友K:

DC-DC输入是直流,为了将直流能量变换成另外一种直流能量形式,除了高频变压器之外,还有功率管与高频变压器串联,当功率管不动作时,输入是直流,变压器不会动作,当功率管一开一管时,变压器的初级就会流过交流,正是在功率管的“斩波”作用下直流能量被切割成交流能量传递到次级,然后再进行滤波变成需要的直流形式,如有问题再问我。

网友:
你讲得很详细了,我已经了解了,我最近在做开关电源,想用
tl494做一个输出是5V40A,效率为80%的开关电源,不知道效率如何提高,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关资料,不甚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K:

给你推荐本书,《开关电源设计指南》,很好的,你可以按里面的公式算出各器件的参数,再结合TL494的PWM电路,就可以实现目的,共同学习啊呵呵

网友:
请问是机械工业出版的吗?作者是徐德红吗?

网友:
Lz你好。问个比较弱弱的问题,我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坏了(没有电压输出),拆开后发现板子上全都是绝缘胶,连线也看不太清楚,它带2个开关管,通电后发现D极和S极之间的电压在345V左右,我是用直流档量了,板子上面还有个LTA702N的IC片子,通常这种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希望赐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L:

你好,三相比单相脉动电流小,所以滤波电容可以小些,如果同样电容下,三相可以做更大功率.

网友:
如何扩流

TPS61200芯片,我的想法是输入端是一个超级电容,它的电压是指数变化的,但是通过这个芯片可以在输入为0.3v-5.5v输入时可以稳定输出。比如我们让它稳定输出为5v,电流最大只有0.6A,可不可以通过三端稳压器7805多个并联来扩流呢,能否扩流到10A,谢谢专家

网友:
专家好,我是做开关电源的新手,想问一下如果用单片机产生的PWM经驱动电路控制BUCK电路的开关管,可是buck的开关管的源极电位悬浮,请问该怎么设计驱动电路呀?我的输入电压是5-10V 不提供外部电源,谢谢

网友:
像你这程情况就可以选择带自举电路输出的驱动芯片啊,如IR2110系列的

网友:
LM1117系列有没有能够提供负压的?

请教几个问题:1,1117系列是否属于LDO?
                            2,LM1117系列有没有能够提供负压的?对于LDO了解不多
                            3,对于LDO了解不多,是不是象有LM317和LM337那样的分类形式分别提供正负电压的?或是通用的?

网友:
一个关于直流升压的

我是开关电源初学者,想做一个开关电源,要求用到隔离开关变压器,用PWM控制,吧24v变为50v,可以帮我画具体电路和制作步骤吗?谢谢

网友:
两位好,问一个关于MC34063的功率问题

quanzx大叔好,好久不见了。
rockyltp好,这是今天这个帖子刚认识的。
因为我从来没做过电源类的电路,所以这里想向大家请教一个MC34063的问题。
是这样的,想用34063做一个输入10V到12V左右,输出在27V的升压变换器,但是功率要求比较高,大概在1到2W之间(因为缺少参数,而且很多东西看不懂,所以只能估计了。)而我看到的PDF中,34063的功耗在1W,扩流是肯定要扩流的了,可是这个功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总电路1到2W,那跟34063本身的功率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看到网上好些人用这个做成十几甚至几十W的升压电路。
是不是只要外部的MOS管功率满足就可以了呢?
具体见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94203-1-1.html

网友:
关于恒流源芯片SMD802应用电路中遇到的问题

关于恒流源芯片SMD802应用电路中遇到的问题

您好:

本人最近参考SMD802芯片的PDF上的电路做了一块恒流源驱动板,但测试时发现场效应管4N60的漏极和源极之间的电压达到900V以上,并不断上升到1000V以上,场效应管和快速恢复二极管FR307发热陡增,不知为什么?电路截图附件:

网友: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我做AD时出现了一个需要4V的Ref电压,想找一款线性电源,PSRR比较大,而且我电路板总的供电电压是24V,在电路的前一级我用LM2575降压到5V,LM2575开关频率是52kHZ有纹波,我想找一款在52kHZ频率处PSRR很大的LDO芯片,希望能给我推荐几个,谢谢;P

网友:
TPS2350的使用

我用TPS2350作为两路输入电源的热插拔和选通管理,问题:给一个通信系统提供工作能量,每个系统配备三个电源模块,以2+1的冗余配置做热插拔验证。当插拔其中的一个电源模块时,拔出对系统无影响,插入会引起系统出现信令和中继误码。每一个电源模块配置一个TPS2350。
谢谢!

网友:
TPS2350的使用

TPS2350的使用
我用TPS2350作为两路输入电源的热插拔和选通管理,问题:给一个通信系统提供工作能量,每个系统配备三个电源模块,以2+1的冗余配置做热插拔验证。当插拔其中的一个电源模块时,拔出对系统无影响,插入会引起系统出现信令和中继误码。每一个电源模块配置一个TPS2350。
谢谢!

网友:
老师,你好
我想用单片机做一个由正18V输出负12V1A的负电压稳压电源,单片机PWM推动一个MOS管,然后用A/D采样控制输出电压。

由于对开关电路不是很熟悉,能不能给一个典型的开关电源部分硬件电路?

网友:
暂时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一下,逆变电源中用48V变压器输出交流电供电,还没上电时变压器输出的是48V,但是全桥电路上电后为什么少了7V呢?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下3V1.5A电源的设计思路?

网友:
关于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为什么要定制,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一般是根据什么来绕的,如果变压器的能力超过设计电源的要求,比如功率,电压,为什么就不行呢?谢谢……

网友:
有谁知道SG3525的pwm波形发生器电路图?急求

网友:
请高手指导一个设备的电源方案,电源共输出5路,都是5V,每路功率到10W :
a.其中 两路5V用于模拟电路部分,用于放大传感器过来的微弱信号,大概是几百nV, 对噪声抑制要求很高,低于几十nV
b. 一路为单片机提供5V电压,单片兼数采功能
c. 两路5V用于数字部分,用于单片机与周边的2个设备作通信,需要稳定工作。
d.需考虑电磁兼容的问题,防止相互干扰

下面是我的思路,为减少工作量,所以主要采用市面上成熟的产品。
1. 首先第一级是 一个开关电源模块,220V ,输出两路5.5V和9V
2. 5.5V送给三路LDO,降压至5V,分别提供给模拟电路和单片机使用,物理上隔离,达到电流纯净,纹波降至最小,相互隔离的目的。这部分自己做电路。
3. 9V送给两路 DC-DC模块,输出5V给通信的芯片,保证稳定工作。

每路10w功率,实际每路最高只有5W,考虑到发热,所以有一定的余量。请对我的思路评估,这样做是否合理。

网友:
太阳能电池 电源管理器

专家你好,我初来乍到,有什么不好请见谅,老板想让我做太阳能电池电源管理器的一个研究计划,请问可以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呢?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呢?谢谢,我的邮箱是linlin21023@163.com,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新手求教··谢谢解答

刚刚入门学习··因为现在工作的原因。。急需生产一批节能灯。。需恶补一下知识。。

求专家指教··什么是驱动功率和应用功率?

网友:
专家,这次国赛的题目,电源并联,电流按比例分配要怎么解决?求帮助

网友:
输出电压纹波抑制

专家,您好!请教一个问题,我所设计的开关电源共母线,给两个独立的变压器供电,一个的负载较重,测试到的输出电压纹波较大,采取加RC吸收的方式,得到很好的抑制。而另一个的输出负载较小,输出电压纹波也想进一步减小,但RC方式却没有明显作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对于长期请在运行的负载,输出端电压纹波有没有好的方法处理

网友:
求助

想学习开关电源的设计,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需要什么方面的基础,从什么开始做都没得头绪,麻烦给我一些建议,新手啊,谢谢

网友:
纹波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LC振荡电路本身很简单,通电可工作,并可点亮一个LED,不知道怎么提升功率.
BD336E中功三极管率,电压12V,电流50MA左右,线圈用.38mm,15T,50T,50T,线圈直径50mm,
想点亮十六个LED,并接,电压5V,电流100MA左右,

网友:
为什么57962输出一直是低电平啊,原因一直查不出来。

网友:
现在有些什么样的现成电源片子可以较好的直接用于正负双电源的运放?

网友:
逆变器打高压怎么打

逆变器电池部分和输出做隔离,辅助电源做隔离。逆变器打高压是怎么打的,有什么要求?

网友:
我想问一个问题

如何对一个已知截止频率为5k的信号进行截止频率的拓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