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安装仿真器,请求帮助

楼主:
是想要使用F28016的板子,安装光盘,仿真器和DSP片子都是老师给的,安装光盘里也有指导文件,但是我却安装不好
步骤:
1、 安装了 CCS  V3.3(安装在f:\ CCStudio_v3.3)
2、ICETEK-5100 USB2.0A 仿真器安装驱动,安装了“ITK5100_SetupCCS_v3.3”,路径也修改在了f:\ CCStudio_v3.3
接下来第3步
3. 安装 USB 接口驱动。

这里出了问题

首先用配套的 USB 电缆把 USB 仿真器和计算机的 USB 口连接在一起。

然后是硬件向导, 安装提示文档中是让“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
输入 USB 驱动所在位置,“f:\ccstudio_v3.3\icetek”下
理论上这时候再点安装就行,却说“由于向导无法找到需要的软件因此无法安装该硬件”,结果就是“无法安装该硬件”

我真的非常苦恼,请大家来管管我的闲事

附件是我的安装说明书

ICETEK-5100 USB(560系列)通用开发系统安装使用说明书-2007.pdf

ICETEK-5100 USB(560系列)通用开发系统安装使用说明书

网友:
安装“ITK5100_SetupCCS_v3.3”

提示成功

安装 USB 接口驱动。

结果就在这里失败了

附件我的设置是没有收分的,请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看这个帖子中: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73115    五楼的顺序是否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我刚从导师那里拿到了一套DSP系统,也是ICETEK-5100USB的仿真器,可惜没有光盘,楼主可否给我传一份,不胜感激。我的邮箱 songbin02717@hotmail.com 热烈期待中

网友:
您好
已经发过去啦
我最近都没来过,
今天整理收藏夹的网页
正好来一下
哈哈

网友:
求光盘

其实我是搜那驱动光盘和说明书找到这里来的,我手头有ICEK-5100USB V2.0A仿真器和带ICETEK-F2812-A的实验箱,希望楼主有相关资料的话传点过来,385576777@qq.com不胜感激!!

网友:
让它自动搜索也不行?

网友:
求光盘

其实我是搜那驱动光盘和说明书找到这里来的,我手头有ICEK-5100USB V2.0A仿真器和带ICETEK-F2812-A的实验箱,实验室的光盘丢了,希望楼主有相关资料的话传点过来,zkyzdhyjs2010@yahoo.cn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人给你传了不?

网友:
同样的问题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不胜感谢

网友:
缺少5100usbv2.0a驱动,谢谢楼主110563660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