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26能代替ATMEGA16吗?无线传输

楼主:
最近在做无限传输的方案,用的是ATMEGA16单片机和nRF905芯片,不知道能不能用ATTINY26代替ATMEGA16,我是菜鸟哈,多谢大虾的帮助!

网友:
单片机只负责做数据接口的处理.用什么单片机都无所谓.
但里面的程序要改.ATTINY26的资源和ATMEGA16是不同的.

网友:
有SPI接口就行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