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下~a是什么意思

楼主:
#include  //52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包含有左右循环移位子函数的库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z的取值为这个函数的延时ms数,如delay(200);大约延时200ms.
{     //delay(500);大约延时500ms.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a;
while(1)        //大循环
{
  a++;
  P1=~a;
  delay(200);
}
}
这是一个流水灯按二进制闪烁的程序,但是那个“~”符号没见过,是直接输出二进制码的意思么?如果是那样,a为何不初始化为0?

网友:
你可以先在c语言相关的书中查看一下~a是什么意思,那样你会记得清楚点,呵呵!
如果a不初始化为0编译器会默认为0.

网友:
“~”是“取反”的意思,还有“|”是对位操作的“或”的意思,“&”是对位操作的“与”的意思,“||”是逻辑“或”的意思,“&&”是逻辑“与”的意思。
流水灯本来就是亮和灭的,所以不断的取反,就是亮了后在灭,就是高电平和低电平不断转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惭愧啊,谭爷爷那本书一直感觉生涩,没好好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了解,谢谢!

网友:
谭爷爷那本书还是不要学比较好。

如果学了里面的编码风格,小心出去找工作被老板打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