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怎么翻译啊!关于ucos的!

楼主:
 Note that the port described in this application note applies to both ARM7 and ARM9 processors and you can use this port for both ARM and Thumb-based applications. Previous ports either worked in ARM-mode or in Thumb-mode. This port handles both.
我翻译的是篇关于ucos的!感觉里面的port没法翻译成端口啊!高手救救我啊!

网友:
“请注意,该接口描述本应用指南适用于ARM7和ARM9处理器,您可以使用此接口在ARM和Thumb指令下使用。”
你可以根据上下文联系理解一下!我英语也不好,呵呵,这是我的理解了,见笑了!

网友:
Port应该做'移植'解。不是'接口'。

网友:
好的也学习一下了!不过翻译成接口也可以。

网友:
Port和Interface翻译辨析

Port: 端口。一般指物理上的端口。如Serial Port,Parallel Port,RS-232 Port,Ethernet Port。也可做操作系统或软件的“移植”解。
Interface: 接口。一般指逻辑上的接口。如Software Interface, User Interface, Network Interface。
一个例外是TCP/UDP的逻辑端口,用Port而不是Interface。

网友:
两个意见

这个问题提得好,从各位那我得到的收获是:澄清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问题-。尤其感谢三楼帅先生。谈两个小意见:

1 翻译问题

described in this application note 是个分词结构,作定语,来修饰前面的 the port建议翻译成:请注意,本应用说明介绍的port……

2 port的含义

对实时操作系统我是外行,下面摘引一中一英的两段有关 “µC/OS-Ⅱ移植到不同的处理器” 文字(加重标记是我做的),表示对三楼帅云霓先生意见的赞同:

a、【所谓移植,就是使一个实时内核能在某个微处理器或微控制器上运行。为了方便移植,大部分的µC/OS-Ⅱ代码是用C语言写的;但仍需要用C和汇编语言写一些与处理器相关的代码,这是因为µC/OS-Ⅱ在读写处理器寄存器时只能通过汇编语言来实现。由于µC/OS-Ⅱ在设计时就已经充分考虑了可移植性,所以µC/OS-Ⅱ的移植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特别提示:原文是从咱们的论坛上下载的一份资料上摘引的

b、【Previously, I’ve described the ports of both μC/OS and μC/OS-II for National Semiconductor’s CR16B-based CompactRISC ™ microcontrollers. Recently, an updated version of the core has been added to the CompactRISC™ family — the CR16C — and μC/OS-II has been ported for its use.】
            ----引自:美 Semiconductor公司 《μC/OS-II Real-Time Kernel for CR16C-Based Products》

再提供一份参考的文件,如附:

说给楼主的话
你的帖子挺好,只是主题不那么明确,是“英译汉”的翻译问题(根据你的标题),还是port含义或选词的问题(根据你的内容)。明确点,大家才不至于“跑偏”--偏离你的本意。
另:最好能提供原文,以便发动起更热烈、更有意义的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