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怎么翻译啊!关于ucos的!

楼主:
 Note that the port described in this application note applies to both ARM7 and ARM9 processors and you can use this port for both ARM and Thumb-based applications. Previous ports either worked in ARM-mode or in Thumb-mode. This port handles both.
这是篇关于ucos的资料!里面的port怎么翻译啊?翻译成端口不行吧!

还有hook这个单词在介绍程序类的资料中该如何翻译啊!
比如:
Before starting the highest priority task, we call OSTaskSwHook() in case a hook call has been declared.

大家太热心了!再次表示感谢!!!![qq]445668294[/qq]

网友:
Port是移植的意思。意译了一下,供参考。

注意,在这个应用笔记中描述的移植版本,适用于ARM7和ARM9处理器。你可以将这个移植版本用于基于ARM或ARM-Thumb的应用。之前的应用也可以在ARM模式或ARM-Thumb模式下运行。这份移植版本对二者均能正确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先这样翻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个也帮忙给翻译下吧!谢谢!
In the book, Mr. Labrosse recommends that you call the functions expected in OS_ENTER_CRITICAL() and OS_EXIT_CRITICAL(): OS_CPU_SR_Save() and OS_CPU_SR_Restore(), respectively. The code for these two functions is declared in OS_CPU_A.S

网友:
这句话难度不大吧

在书中,Labrosse先生建议大家分别调用这两个函数:OS_CPU_SR_Save, OS_CPU_SR_Restore()。 除非在OS_ENTER_CRITICAL() 和 OS_EXIT_CRITICAL()中。前二者的源代码在OS_CPU_A.s中。

ucOS没有玩过,不过看样子应该是对保存上下文函数的调用。这个函数是和体系结构相关的吧。

网友:
expected意思没说出来。

似乎是别用那两个宏,直接调用OS_CPU_SR_Save和OS_CPU_SR_Restore()

网友:
哈哈 查字典自己翻译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板凳的分享,急切的话可以找找goggle的在线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