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带驱动的LCD显示模块

楼主(2009-05-05):
求带驱动的LCD显示模块
大家好,我是新手
正在和同学做一个单片机的课题 现在正在找一个自带驱动的LCD显示模块 就是可以直接焊接在PCB板上的那种 我们只需要显示数字 所以要求不高4位就够了
恳求 各位大虾 赐教 给个型号 或者 网站也可以 O(∩_∩)O谢谢了!!!!!!
模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显示数字用7447,7448数码显示管不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 我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