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DSP slice

楼主:
请问 怎样使用Xilinx virtex系列器件内嵌的dsp slice?
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系列的数据手册!

网友:
由逻辑综合器来决定的

逻辑综合器会根据施加的约束来自动利用的。 如果设计做的足够细,可以在综合器的约束中来控制。 但是通常不需要,除非资源紧张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