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遥控程序(下)

楼主:
BEEPC:

CLR P0.0
;500HZ
信号音子程序

LCALL DELAY1ms

SETB P0.0

LCALL DELAY1ms

RET

DELAY1ms:

MOV R6,#2
;1ms延时子程序

DEL:

MOV R7,#255

DEL1:

DJNE R7,DEL1

DJNE R6,DEL

RET

LOAD:
;接收4位码子程序
SETB P1.4;(TOE引脚),使输出数据有效
            MOV A,P1;密码读到累加器处理
            CLR P1.4;已经读取了,使输出数据无效
            ANL A,#0FH;使累加器高4位为0,仅保留低4位数据
MOV @R0,A;传送到目标单元,如传送到78H,或78H~7BH
INC R0;指向高一级单元
CJNE R0,#7CH,INT0RET;如果没到达7CH,则退出中断

RET
LOAD:
;接收4位码子程序
SETB P1.4;(TOE引脚),使输出数据有效
            MOV A,P1;密码读到累加器处理
            CLR P1.4;已经读取了,使输出数据无效
            ANL A,#0FH;使累加器高4位为0,仅保留低4位数据
MOV @R0,A;传送到目标单元,如传送到78H,或78H~7BH
INC R0;指向高一级单元
CJNE R0,#7CH,INT0RET;如果没到达7CH,则退出中断

RET
MMXG:

;
密码修改子程序

JB 20H.2,AA ;
判是否新密码接收

SETB P1.4

MOV A,P1

CLR P1.4

CJNE A,#11,CONTROL
;
判是否进行密码修改操作(规定以*键输入
;时,为密码修改操作),否则进行电器控
;制操作
LCALL LOAD
;接收4位新密码
MOV R0,#68H
LCALL BEEPC
LCALL BEEPC
;2
声500hz,重新输入新密码以确认
Setb 20h.2
;

AA:
LCALL LOAD
;
接收4位新密码

BB:
mov a,68h
; 两次密码比较
CJNE a,78h,MIMA_ERR
INC
;指向新单元
INC
CJNE
A,6CH,BB
;
比较结束且正确,怎样让新密码下次使 用有效?
Setb 20h.3
Lcall BEEPC
;1声500hz表修改成功
ret
CONTROL:
;
本段子程序用于实验室阶段
CPL A
Anl a, #0fh
Mov p2,a
Lcall BEEPC ;1声500hz代表完成命令
reti

网友:
强,调试通过吗了?

网友:
多练习编程,理清编程思路,了解每一个电路的功能和单片机资源的利用,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这样进步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