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快捷键的一些看法

楼主:
没事干,看到自己一些常用的99se的快捷键,说一些自己的看法:
在很多地方,都会找打好多关于99se快捷键的描述。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经常用到的就是那几个.现在将自己常用的做一描述,挣挣芯币。
e+d  用来删除覆铜。在没有看到这个之前,我老是在需要修改电路pcb时,将覆铜点左键直接拖出,他就不见了。这样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次,当我用ad6打开该图时,发现自己拖出的覆铜有6、7个。汗颜啊。
page up 放大窗口显示比例。如果不用这个,用鼠标点的话,会很累的。
page down 缩小窗口显示比例。就不说了。
x+a  取消所选取图件的选取状态。我觉的这个最好,记得第一次做原理图,有几个元件想复制一下。就选中,然后复制了。然后,在后边有几个元件想删除,也选中了。一delete,我的娘啊,全没了。然后自己找了一下资料,想将选中的去掉,还要在标题栏中选择,那玩意又是英文,只能尝试。弄得一团糟。有这个快捷键,选中以后,想取消,一点击它,就完事了。
q  公英治转换。有他就不用在edit中选了,方便多了。
del    删除点取的元件(1个)
ctrl+del  删除选取的元件(2个或2个以上)
tab 编辑正在放置的图件的属性。如果没有这个键,我还不知道怎么改。除非放置以后,在双击。
以下的稍有用到,就不多讲了。
ctrl+f  寻找指定文字。
alt+backspace  恢复前一次操作。
ctrl+backspace  取消前一次操作。
v+d  缩放视图,以显示整张电路图。
ctrl+1  以零件原来尺寸的大小显示图纸。
ctrl+2  以零件原来尺寸的200%显示图纸。
ctrl+4  以零件原来尺寸的400%显示图纸。
ctrl+5  以零件原来尺寸的50%显示图纸。

网友:
将原理图复制到word中的方法:
电路原理图画好后,仅需将原理图复制到word文档,而不是连同纸一起复制。只要点击tools/preference····选择【Graphical editing】标签,把【add template to clip】复选框中的√去掉后,确定即可。然后复制任何原理图时都不会连同纸一起复制了。

网友:
好东东,顶一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东,顶一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
有一些快捷键确实很好用

网友:
好东东,顶一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
v+d  缩放视图,以显示整张电路图。

v→f 功能也是一样的

网友:
移除覆铜时最好是移开后点否,它就留在板外面了。这样修改完成后再移回来比较好。不一定要删除的。还有放大缩小,直接用一个99里面的鼠标增强软件就行了。直接用鼠标滚轮放大缩小,比用按键爽多了。在PCB中还有一个L键,按下后要以选择想要显示的层,或是调整网格的大小。在画板子时经常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