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阻做功率模拟

楼主:
请教各位,我现在测一块散热板的散热效率,打算用铜壳线绕电阻做一个30W的发热源,电阻型号有以下几款
220Ω/5W;500Ω/8W;输入电压在60V左右,请问应该怎样排列电阻效果才好?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220Ω/5W;500Ω/8W;前面的耐压35v左右,后面的大于60可以直接加电压,所以220v的就要串联,这样自己组合一下试验一下,可能就可以出结果啦,至于最有的办法,还得要考虑成本啦,那可能最好编程来解决的好。如果自己做合适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gaoxiao给我的帮助

网友:
建议

使用大功率三极管做热源负载可能是个比较好的选择,有以下几个优点:

1、有比较好的热传导特性;

2、具有多种标准的封装形式便于选型,比较容易获得使用的辅材,便于结构设计;
3、体积比较小;
4、可以在小功率端(基极一侧)进行较大范围的连续调整如果需要用单片机进行控制,那么这是个更好的选择。

本人很久前(所以仅供你参考!)曾用这个结构制作过稳压电源测试的工装(负载),替代了当时普遍使用的滑线电阻,效果很好。

附上一份资料(ST公司产品 这是TO-3封装的低频大功率管,NPN/PNP两种结构),请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一看就是和我们学生想的不一样,更多的是工程的经验!谢谢你的分享,先多学点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xiaoxif 的无私帮助,以前在学校也学习过模电,数电的,但工作以后才明白很多东西是要在不断的实践中才能体会其中的奥妙,有了各位大侠的经验之谈,我相信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会少走不少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