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PWM控制LED亮度proteus仿真

楼主:
能和现实的单片机一样吗
http://blog.ednchina.com/mcusoft/
在这个博客上看到一个,图片很漂亮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可以吧,protel的所有器件的参数都是真实的,应该有这个效果吧!

网友:
今天我们上课做了从电位器上采集电压来改变电机转动的速度!
原理应该差不多!

网友:
请问楼主有用Proteus模拟出来吗,为什么我的PWM的频率都达到了3Khz,给灯pWM时,它还是老闪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