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式变频器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虾有这方面的资料啊!小弟要学习这一块充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难道是我放的版块不对?还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很清楚,不过帮顶下:

矩阵式变频器是一种交-交直接变频器,由九个直接接于三相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开关阵组成。矩阵变换器没有中间直流环节,输出由三个电平组成,谐波含量比较小;其功率电路简单、紧凑,并可输出频率、幅值及相位可控的正弦负载电压;矩阵变换器的输入功率因数可控,可在四象限工作。虽然矩阵变换器有很多优点,但是在其换流过程中不允许存在两个开关同时导通的或者关断的现象,实现起来比较困难。矩阵变换器最大输出电压能力低,器件承受电压高也是此类变换器一个很大缺点。应用在风力发电中,由于矩阵变换器的输入输出不解耦,即无论是负载还是电源侧的不对称都会影响到另一侧。另外,矩阵变换器的输入端必须接滤波电容,虽然其电容的容量比交-直-交的中间储能电容小,但由于它们是交流电容,要承受开关频率的交流电流,其体积并不小。

网友:
没办法,导师就研究这个,而且对这个项目很爱好,得好好学,用的都是IGBT,经费不是问题,希望得到新的拓扑结构的!实现更高的效率,可能还是设计国防的安全,钱不是问题!^_^

网友:
实现更高的效率,可能还是设计国防的安全,钱不是问题!^_^

实现更高的效率,可能还是设计国防的安全,钱不是问题!^_^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国家安全当然要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