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请教

楼主:
最近看到一个程序,请高手分析一下。程序如下:
Org 000h;
Ljmp start;
Start:mov sp,#60h;
      Mov scon,#50h;
      Mov tmod,#20h;
      Mov th1,#0e6h;
      Setb tr1;
Scan0:jb ri,uart;
   Ljmp scan0;
Uart:mov a,sbuf;
     Mov p1,a;
     Clr ri;
     Ljmp scan0;
End

这样的用法和用中断实现串行通信两者有什么优劣?一般这种用法在什么中用比较好?
其中:
  Start:mov sp,#60h;
  是:org 0060h;
    Start:·····的意思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Start:mov sp,#60h;
其中start 只是一个标号,代表一个地址,这是语句是对sp,初始化,Org 000h;
是重新定位,定位起始的指令,就我知道的,000h地址一般是复位之后自动开始的,这和中断时有区别的,就相当于开机自动运行吧,一般的中断都是cpu在工作的时候响应中断。说不定这个是用在打印机这样的设备的程序!我知道的就这么多,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如果是用中断形式的,可以写成:
Org 000h;
Ljmp start;
ORG 0023H ;这是串口中断入口
AJMP Uart

ORG 0030H
Start:mov sp,#60h;
      Mov scon,#50h;
      Mov tmod,#20h;
      Mov th1,#0e6h;
     SETB EA;       打开总中断允许
   SETB ES;       打开串口中断允许
      Setb tr1;
     AJMP $
Uart:mov a,sbuf;
     Mov p1,a;
     Clr ri;
     RETI
End

Start:mov sp,#60h;
  是:org 0060h;
    Start:·····的意思吗?
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Start:mov sp,#60h;这是设置堆栈指针的初值,当我们第一次当程序产生中断或者他用PUSH指令时就会有数据存放到SP所指向地址.
      而ORG xxxxxH是一条伪指令,它是设置紧跟其后的程序的开始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ORG xxxxxH是一条伪指令,这是讲的比我准确,Start:mov sp,#60h对于这一条指令,start 的确是一个符号地址,在以后的程序中,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像 Ljmp scan0一样跳转到start,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第一次当程序产生中断或者他用PUSH指令时就会有数据存放到SP所指向地址.”的确一般的进出入堆栈是这样,但是这一条指令mov sp,#60h,是个立即数,也就是说执行之后sp就是60h的,而不是60h地址里面的内容!以at89c52为例,复位以后sp的内容就是07h,sp作为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自己的地址是81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