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66的模拟开关使用

楼主(2009-05-08):
CD4066的模拟开关使用
小弟想用cd4066模拟开关控制正弦信号的通短,控制信号用单稳态触发器产生的方波控制,方波幅度为4v。现在只有+5v电源。请问模拟开关前面的偏置电路怎么设计。在输入输出点要怎么连接电阻电容来接地,多大?
我现在改为双电源供电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控制信号为方波,他的高电位为+4v,可以控制模拟开关导通。但是他的地电位为接地,0v。我想在这种情况下,用它来控制开关截止,是不是可以。是不是需要将控制信号做调整。谢谢各位的回答!
[
]
开关
信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偏置电路应该用分压电路就可以解决吧?至于单稳态电路脉冲的宽度tw=1.1RC,根据需要来吧!

网友:
给点建议
按照你介绍的情况:被切换控制的
信号是正弦信号
,那么完全可以采用
前后隔直
(电容)来处理。
开关后的电阻负载不小于10k(包括后续电路的输入阻抗)就可以了,不要太大。
两个隔直电容的选择要看(正弦)信号的频率。可以按一般RC耦合电路的关系做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