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75018luerdu(程序二)

楼主:
(老师,这个程序二紧接着程序一)

;
显示70H74H中的数值

MOV R0,#70H
;
显示70H中的数值

LOOP1:
MOV A,@R0

MOV DPTR,#LEDCODE

MOVC A,@A+DPTR

MOV
R2,#8

LOOP0:
RRC
A

MOV
P1.7,C

CLR
P1.6

SETB
P1.6

DJNZ R2,LOOP0

INC R0

DJNZ R3,LOOP1

SETB
P3.7

clr
p3.7

MOV R0,#71H
;
显示71H中的数值

LOOP2:
MOV A,@R0

MOV DPTR,#LEDCODE

MOVC A,@A+DPTR

MOV
R2,#8

LOOP00:
RRC
A

MOV
P1.7,C

CLR
P1.6

SETB
P1.6

DJNZ R2,LOOP00

INC R0

DJNZ R3,LOOP2

SETB
P3.7

clr
p3.7

MOV R0,#72H
;
显示72H中的数值

LOOP3:
MOV A,@R0

MOV DPTR,#LEDCODE

MOVC A,@A+DPTR

MOV
R2,#8

LOOP000:
RRC
A

MOV
P1.7,C

CLR
P1.6

SETB
P1.6

DJNZ R2,LOOP000

INC R0

DJNZ R3,LOOP3

SETB
P3.7

clr
p3.7

MOV R0,#73H
;
显示73H中的数值

LOOP4:
MOV A,@R0

MOV DPTR,#LEDCODE

MOVC A,@A+DPTR

MOV
R2,#8

LOOP0000:
RRC
A

MOV
P1.7,C

CLR
P1.6

SETB
P1.6

DJNZ R2,LOOP0000

INC R0

DJNZ R3,LOOP4

SETB
P3.7

clr
p3.7

MOV R0,#74H
;
显示74H中的数值

LOOP5:
MOV A,@R0

MOV DPTR,#LEDCODE

MOVC A,@A+DPTR

MOV
R2,#8

LOOP00000:
RRC
A

MOV
P1.7,C

CLR
P1.6

SETB
P1.6

DJNZ R2,LOOP00000

INC R0

DJNZ R3,LOOP5

SETB
P3.7

clr
p3.7

ret

LEDCODE:db 0d7h,12h,5dh,5bh,9ah,0cbh,0cfh,13h,0dfh,0dbh

INET1P:
;
定时50ms

CLR TR0

CLR TR1

MOV R2,TH0

MOV R3,TL0

MOV TH1,#4CH

MOV TL1,#00H

MOV TH0,#0

MOV TL0,#0

SETB TR1

SETB TR0

RETI

;
判断是否够减子程序,结果在C中,C=0够减;C=1不够减
COM_SUB:

MOV A,R2;
传高8

CJNE A,7DH,COM_END;
8位不相等

MOV A,R3;
8位相等,传低8

CJNE A,7CH,COM_END

COM_END:

RET

;双字节数的减法子程序,差还回到被减数的单元中
SUBWORD:

CLR C

MOV A,R3

SUBB A,7CH

MOV R3,A

MOV A,R2

SUBB A,7DH

MOV R2,A

RET

END

网友:
最好定时两个50mS即0.1S,或者20个50mS即1S.
你看看程序应该怎么个搞法。
把计算个十百千万的程序放在T1INE1P中断中的0.1S到或者1S到的地方,即每次定时时间到先计算好并保存到显示缓冲区,不必要每次显示前都要计算,影响MCU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