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Windows CE操作系统(二)

楼主:
之前介绍过如何创建一个基本的Windows CE的平台,现在咱就上一次没有提到的部分进行一下补充定制并build OS。

首先,在VS2005 IDE中的View -> Other Windows -> Catalog Items中,添加或者删除相应的模块来完成OS定制,选项如下:

然后配置build,打开Configuration Manager,选择ICOP_eBox4300_60CS x86 Release (占用空间比较小)。

需要注意的是编译之前,要取消掉KITL(no IMGNOKITL=1),如果不取消这一项,在非Debug模式下模拟器是不能启动的。

选择Properties,在Build options中取消对“Enable KITL(no IMGKITL=1)”的选中。之后就可以进行编译了,编译的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定制功能的多少。

编译成功之后,在RelDir对应的目录下会生成了一个名为NK.bin的文件,这个文件就是给虚拟机使用的运行时镜像。

接着,在Target -> Connectivity Options -> Target Device Connectivity Options中,添加新设备EBox4300,这里咱选择Ethernet方式调试。

然后点击Target -> Attach Device,就可以将系统镜像下载到EBox4300的RAM中运行了,见到下图的样子,耐心等待就好。

这个时间大约几分钟,Output窗口中会显示添加的状态,如果输出窗口卡了,模拟器还是黑屏的话,估计前面的某一配置有问题,需要回头检查。

模拟器正常启动后,就可以看到一个系统启动的窗口啦。

接下来,需要生成并安装Windows Embedded CE6.0 SDK,安装SDK的目的是在VS2005中提供对目标设备的开发支持。

l  首先,选择Project -> Add New SDK…,输入SDK名字和生成路径。

l  在Emulator中,填写必要的信息后点击确定。

l  之后,在项目窗口中,右击刚才创建的SDK,选择编译;或者从Platform菜单中,选择SDK,然后选择Build SDK。

l  在生成 SDK 的同时,SDK Wizard 对话框会显示生成信息。

l  编译OK后,会生成一个msi安装文件,在OSDesign文件夹下,SDKS \ 中。

l  最后关闭VS2005, 然后安装生成的SDK。

现在,就可以在这个定制的CE6平台上开发调试相关的应用程序咯。

在这里,我再啰嗦几句。熟练使用Platform Builder提供的配置文件和开发调试工具,可以快速定制适合目标平台的Windows CE操作系统,缩短平台开发周期。而适当修改和设置Platform Builder的配置文件,可以裁剪和添加相关组件,正确配置各种设备驱动程序。

PB的基本配置文件包括4种文件类型:

    二进制映像生成文件.BIB;
    注册表文件.REG;

    目录和文件分配表文件.DAT;

    数据库文件.DB;

其中,Platform Builder提供的主要配置文件如下:

这些文件有的和微软默认定制相关,有的和修改shell相关。“童鞋们”可以根据需要可以创建自己的配置文件,通过修改配置文件可以裁剪优化Windows CE。

这里就不过多介绍配置文件的详细内容,初学者们有可初步的概念先,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学一下咯。

网友:
我还想要补充的是,在安装SDK的时候,在 Configurations 框中,本身已经为SDK选择了调试配置;如果没有选择的话,需要Edit,并且为SDK 选择相应的配置。

网友:
Windows CE一般应用于特定的嵌入式系统中,在许多情况下需要向目标平台添加外部设备和设备驱动程序。

网友:
配备单一微处理器的典型Platform Builder安装方式至少需要1.7 GB可用硬盘空间。

网友:
嗯,硬件需求上,VGA或具备更高解析度的显示器,所以建议使用Super VGA显示器。

网友:
看上去很复杂呀,不过经过楼主的介绍,我倒觉得清晰多了~~呵呵

网友:
哇,现在自己可以创建自己的配置文件,太好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挺深奥的.我也正在学习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努力是必须的!楼主继续发好贴啊

网友:
原来这个是图形界面的操作系统,这样就非常的好了,比较的方便易操作!

网友:
个人认为微软的产品还是相当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