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为什么430的外部晶振不起振??

楼主:
我程序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停止运行,最后发现是8M的晶振没有起振。我为了找原因,用32K的外部晶振发现还是没有起振,换了个8M的晶振还是没有起振。现在急死人了,马上就要交校赛作品了! 哪位大侠帮帮我啊,不胜感激!

网友:
晶振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是不是晶振电路没有焊好,哪个地方虚焊断开了? 这个外围的东西应该跟软件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不晓得啊!我现在是极度郁闷中,是程序运行过程中,突然没有起振了,虚焊的话,程序跑不起来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有动过电路部分啊,是不是附近的电容的改变的影响啊?

网友:
没有动过电路。 我是在板子上弄的。 奇怪的是现在DA都没有输出了,但是在线调试的时候DA却工作得好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还是测信号或者电压等逐个点排除故障吧~~~这样大家也不太清楚什么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没有焊接好的原因,以前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有时候可以,一会又不行,我那次是桥焊了!

网友:
恩  好。谢谢各位了,我再各个地方测下,有了新的进展,再像大家请教。

网友:
DA没有工作是,我把时钟源改为了内部晶振,没有用外部8M的。

网友:
DA有输出,DA没有问题,之前我没把线接好。

网友:
现在查出来的问题只有一个 就是8M的外部晶振不起振。不会是真的单片机出问题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片子   能运行正常   估计就是单片机坏了   但怎么坏的啊?我只用了单片机的晶振和DA模块、TIMERA。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坏了就不太清楚了,可能I/O过流了什么的,或者电源不稳定、短路什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是不是在连接晶振的时候的限流的电阻值小了,还是怎么的,这个很容易烧板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  今天我用别人好的板子测,是同一种板子。测出电流几乎为0,频率是7到11kHZ,电压才有0.54V左右,430的工作电压是3.3V,我对这些数据也相当不理解,这个数据是正常的吗?这是为什么?

网友:
我也不晓得。我测起振的8M的数据,上面写的,感到很奇怪。

网友:
学习了

不错有认识到些问题,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