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月11日 CPU部分电路图,待商榷版

楼主:
昨天花了一天时间画的原理图,这是CPU控制部分,与数据采集板的接口部分还没有打网络标号(包括电平转换的芯片),打算先把这一块板给做出來调软件,本来打算用LPC2103作为从控制器,后来画到后面想想还是换成了MSP430F135,因为LPC2103要用双电源供电,如果加个1.8V的线性稳压芯片对功耗的影响比较大,由于上不了网,很多资料也不能找到,就用了我比较习惯的MSP430单片机,但是画完后发现可能MSP430F135测频比较困难,8M的主频分到定时器模块就只有1M了,然后用捕获模块和定时器来测周期(还没有找到资料确认,图中现在也没有标出测频的管脚),对应F135的测频是否有更好的方法,若没有,我考虑用一下两种办法1.换成M8,测频部分可以参考原来的代码,但是对于AVR的单片机本人心理一直有阴影,曾经买了两个USB的下载器都不能用,其中一个只能下M16,而且还挑片子,有些M16也下不进去;2.去掉测频功能换成STC的单片机或者索性直接连到主CPU上采用一个CPU来控制.但是个人决得键盘扫描会比较占资源,需要等,觉得最好还是使用双CPU结构,现在还没有查F135的价格,如果便宜的话就用F135,可以使用其低功耗的功能来实现触摸键盘,这样在第二版中就可以省去编码开关,做一个环形的电容触摸盘,这个版本中先保留编码开关的位置.
同时,本来打算用STM32F103RB的CPU作为主控制器的,但是画好之后发现管脚不够分配了,所以换成STM32F103VB的芯片,LQFP100封装的STM32F103芯片我也是第一次用,不方便上网,所以也没有查到相关电路参考,不知道有没有疏忽的地方,还请大家帮忙核对一下.
电源部分也是个难点,系统需要+5V,-5V,3.3V这几个电源,但是功耗越低越好,现在图上用的是线性的稳压器件,感觉效率比较低.
大家对测频功能的实现,从CPU的选取以及电源电路的设计有什么独到的看法还不吝赐教.

网友:
请问测频是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去看一下无线电上魏同学的方法,分高低频来测.现在打算用CPLD来测,就是担心资源会不够.可以先尝试一下,不然就取消这个功能.

网友:
无线电杂志上的参考方案——魏坤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614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花了一天时间画的原理图,这是CPU控制部分,与数据采集板的接口部分还没有打网络标号(包括电平转换的芯片),打算先把这一块板给做出來调软件,本来打算用LPC2103作为从控制器,后来画到后面想想还是换成了MSP430F135, ...

USB下载器下载不了,可能是由于固不太好的问题,有一些版就是不稳定,我以前就试过很多个版,有些时好时坏。

网友:
如果加个1.8V的线性稳压芯片对功耗的影响比较大 ?可以使用LDO!

网友:
跟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在FPGA中写测频模块,等精度的测频模块只占用100多个LE,100MHz没问题。

网友:
太牛了。。。我也要努力才行

网友:
谢谢楼主啊,很不错东西 ..

网友:
太厉害了!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