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

楼主:
PZT-5A压电陶瓷直径12mm×高5mm的压电块能产生多大电压和电流?可以利用么?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啊 呵呵不过可以参考有本陶瓷器件的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压电的电压,电流都很小,里面的都配有信号调理电路的,输出的是标准的电压电流,20ma的吧,具体的标准忘记了,你查查这个的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