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I调用VC++的2个问题

楼主:
1。我用VC++编写了一个汇编代码生成DLL,控制IO口,无参数传递。编译的时候提示insufficient number of arguments to a function,后来在定义函数的时候特意加上2个参数,可以编译成功。

2。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提示the program has caused a 'privileged instruction' fault at 001B:022611A6

vc++中函数原形int _stdcall Scan_Asm(int x,int y)
{
int lsb=256,msb=16;
int s,c,i=255;
double result[1024];
int base_addr1=0x200;
// ScanInC();
// lsb=i&0x03;
// lsb=_inp(base_addr1+1);
// c=(msb*4)+(lsb/4);
for(i=0;i<1024;i++)
{
  _asm
  {
/*-------------------------------*/
/*启动DA调谐*/
/*_outp(base_addr1+5,0x25)**********************/
   mov dx,205H
   mov al,25H
   out dx,al
/*msb=i>>2************************************/
   mov         ecx,i
   sar         ecx,2
   mov         msb,ecx
/*lsb=i&0x03************************************/
   mov         ecx,i
   and         ecx,3
   mov   lsb,ecx
/*lsb=lsb<<6;************************************/
   sal         lsb,6
/*_outp(base_addr1+4,lsb);**********************/
   mov dx,204H
   mov al,byte ptr[lsb]
   out dx,al
/*_outp(base_addr1+5,0xa5);**********************/
   mov dx,205H
   mov al,10100101B
   out dx,al
/*_outp(base_addr1+4,msb);**********************/
   mov dx,204H
   mov al,byte ptr[msb]
   out dx,al
/*_outp(base_addr1+5,0xa5);**********************/
   mov dx,205H
   mov al,11010101B
   out dx,al
/*-------------------------------*/
/*启动DA*/

/*_outp(base_addr1+0,0);**********************///启动12位数据转换
   mov dx,200H
   mov al,00H
   out dx,al
/*-------------------------------*/
  do
  {
   s=_inp(base_addr1+2);
   s=s&0x01;
  }
  while(s==0);
  _asm
/*lsb=_inp(base_addr1+1);lsb=lsb&0xff;**********************///低4位
   mov dx,201H
   in al,dx
//   and al,FFH
   mov byte ptr[lsb],al
/*msb=_inp(base_addr1+0);msb=lsb&0xff;**********************///高8位
   mov dx,200H
   in al,dx
//   and al,FFH
   mov byte ptr[msb],al

/*-------------------------------*/

  }
  c=(msb<<4)+(lsb>>4);
  result=(double)c*10/4096;
}
return  x+y;
}

cvi中调用
int CVICALLBACK ScanAsmCB (int panel, int control, int event,
  void *callbackData, int eventData1, int eventData2)
{
typedef int(__stdcall *lpScanFun)(); //定义函数指针
HMODULE hDll; //DLL句柄
lpAddFun ScanFun; //函数指针
int ScanRet;

switch (event)
  {
  case EVENT_LEFT_CLICK:
   hDll = LoadLibrary("dllTest.dll");
   if (hDll != NULL)
   {
    ScanFun = (lpScanFun)GetProcAddress(hDll, "Scan_Asm");
    if (ScanFun != NULL)
      ScanRet=ScanFun(3,8);
    SetCtrlVal(panelHandle,PANEL_NUMERIC_3,ScanRet);
    FreeLibrary(hDll);
   }

   else SetCtrlVal(panelHandle,PANEL_NUMERIC_3,88);
   break;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