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电子设计竞赛经验汇总(11楼以后更新获奖团队的成功感言)

楼主:
竞赛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1、软件与硬件电路最好是同时做,不要前几天都在搞软件,等到最后才来焊板,到时如果出问题都没时间改了,我参加时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要么也可以在面包板实践下,有人可能产能用仿真软件仿真,但那毕竟是仿真,有时跟实际相差还是很大的。反正是不能到最后才来做印制电路板。 2、队员分工好,最大限度发挥整个队的能力,而且经常讨论,让三个人都知道对方的进展,同时也好处理各个负责模块之间的链接。 3、在竞赛前就应该做好准备:做好一两个单片机最小系统 (最好有下载口,支持在线编程)、5V/12V稳压电源和显示板等小模块,将各个模块程序编写好。如 7段数码管的显示(建议使用串口,节省单片机的I/O口,如搭配74LS164或74HC595,我那时是使用两块74HC595芯片,一片位选,一片发送数码)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4、由于前期已经做好各模块板了,因此竞赛时具体做板只需改进,从而达到题目要求。画PCB板我个人认为单面板好,好焊板。焊接芯片时能用插座的还是用吧。这样既可以防止焊接时焊坏芯片,而且芯片可以多少使用。赛前自己也准备些常用的器件。 5、竞赛前还是在图书馆借点书来,方便赛查阅。 6、论文在赛前一定要试写一两篇,至少也应该看过些论文,知道它的格式。论文可以一个人负责,后面大家一起修好下,也可以个人负责自己模块的,最后再汇总。 7、赛期是4天3夜,时间还是很紧的,但也要注意休息,这几天一定要坚持,能挺住。 最后不管得不得奖,参加过总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最后再说下要多总结,每次工作后总结出做得好和不好的地方方便以后的工作和学习。 PS:11楼以后更新获奖团队的成功感言~~~

网友:
经验之谈! 我想说下自己的看法,三个人 的革命毕竟是团队的,一个组最好有一个眼光比较远大,知识比较渊博的,见识面比较广的来作为一个核心力量,当出现分歧时,另外两个人一定得心悦诚服的跟着核心做不能自己做自己的!!

网友:
都准备了一学期了,感觉离大赛的水平还远的很啊

网友:
顶起来,有朋友问及备赛的经验,找到了斑竹之前发的而不错的帖子

呵呵

同时补充个: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8192-1-1.html

网友:
一点体会

参加过一次,感觉楼主的话真的很对,支持下

网友:
获益不浅啊

网友:
很有感触,准备了几个月了还是觉得差的很远

网友:
顶一个

说的是啊 觉得大家配合真的很重要 仿真设计用着不是很上手

网友:
再来转帖几个获奖感言吧

赛后感想
——李清江、肖志斌、银庆宏
  在今年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我们小组幸运地夺得了本科组的索尼杯大奖。获此殊荣,我们非常高兴。现在回想起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的点点滴滴,感触颇多……
  李清江:
  我想结合我的参赛经历谈一下自己对电子设计的认识和些许的经验,希望能对大家有用。
  一、对电子设计的兴趣。大二下学期我们开始接触电路实验,那时示波器上的波形、一个成功的计数器、一个简单的嗡鸣器…总是能让我激动整整一个晚上。对电子设计的最初兴趣大概就在那时产生了。后来在竞赛中无论遇到生活上的困难还是学习上的困难,我们都坚持了下来。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对电子设计的爱好。
  二、积极地准备。在一年多的准备时间里我参加过两次校竞赛和几次主题活动,现在我还可以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情景。那时大家什么都不会,有时只能照着别人的电路图复制一遍,可辛苦一周后什么结果也得不到。那时我们课程比较紧,有8门必修 课。所以我们只能白天正常上课,晚上一起熬夜调试电路。那段时间我们三个人几乎每天都是凌晨4点才去睡觉,有时连饭也来不及吃。可当我们看到成功的作品时,一切辛苦却显得那么的微乎其微。我想正是那段日子的辛苦,才使我们对电子设计的兴趣更加浓厚,同时我们的能力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基于那段时间的积累,我们开始尝试自己设计电路、开始在小组内系统的分工合作、开始每人独立提出方案然后大家讨论决定方案……准备的阶段也许很艰辛,但我想竞赛前这种准备是非常必要的。这个阶段是知识和技能积累的关键阶段。
  三、灵活应对正式比赛。今年暑假我们三个都没有回家,在实验室里我们吃盒饭、睡地板、熬通宵,在老师和师兄的指导下我们准备了整整一个暑假。本以为我们已经准备很充分,可正式参赛一开始我们就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选题。我们组一直以来都是在准备高频类的题目,做了很多高频的模块。可是这次电赛的准高频题—B题却让我们感觉有些无从下手。换题?我们没有积累相关知识和器件。不换,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三个人商量了整整一个上午,最后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换题。可换题又谈何容易,这意味着一切都得从头来: 分完工后,我们三个便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忙碌。四天三夜里,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睡不好觉,有时焊电路板时会被烙铁烫的大叫;知识点不明白,辛苦了几个小时却什么也看不到;忙到了夜里却发现没有东西可以吃了。有时三个人因为不同的见解会吵作一团,但是冷静下来后,三个人又都互相鼓励,积极地商量方案,加紧努力。也许有着这种团队精神吧,困难最后还是被克服了。我还清晰得记得当最后一天我们整个系统都跑通时,我们三个抱在一起笑了,笑得是那么地开心。
  从我们的经历中,我认为在正式比赛中一定要灵活应变,大胆细致。同时,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是三个人的互相信任、互相配合。一个和谐的团队是成功的一半。
  四、获奖。说实话,这次能获得索尼杯确实在我的意料之外。但我认为对于电子设计,请不要抱着功利的眼光去看待,你应该凭着对电子设计的爱好去参与,去努力。获奖固然是对你的一种肯定,但真正令你受益匪浅的是其过程。在竞赛的过程中,只要三个人都努力了,在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就足够了。

  肖志斌:
  我想谈一下这次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对我的影响和以后的打算:
  获得索尼杯后,我们三人都获得了保研的资格:李清江和银庆宏被保送到了国防科大的电路与系统教研室,主要从事嵌入式系统方面的研究。我则选择去了本校的卫星导航研发中心,研究方向是星基导航定位方面的算法设计。我想我们三人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子设计竞赛。在竞赛的准备期间,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初步的电路设计与调试、文献资料的获取与阅读、系统的设计、软件算法设计,还有坚定意志、团结合作等等……虽然只是一次竞赛,但确实让我们受益匪浅:
   在竞赛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软件与算法设计。所以我选择了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向——星基导航与定位。我希望自己将来能为我们国家的导航定位技术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我希望将来的北斗卫星运行中能有我的控制思想,希望将来的北斗卫星接收机的程序内能有我的一段代码……
  当然我现在所掌握的知识还比较有限,在将来的工作中我面对的是比电子设计竞赛更为纷繁复杂的工作。电子设计竞赛过程中培养的几种能力对我以后的科研工作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电子设计竞赛培养了我快速获取信息的能力,系统设计的能力,系统分析的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等很多方面的能力。

银庆宏:
  获奖后,我最想感谢的是我们的老师和师兄。一年多的时间里,老师陪我们走过了风风雨雨:开始培训时,我们连制作印刷电路板都不会,老师手把手的教我们;电路调试不出来,老师和师兄熬通宵陪我们一起调试;需要元器件,老师会想尽一切办法帮我们拿到……
  而在具体的竞赛技能和知识上,老师更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学校的竞赛培训模式是多对多——即由多位各个方向的老师组成一个辅导老师组。老师们之间互相交流、讨论,把知识融合在一起。当学生遇到问题时,辅导老师组便会合学生在一起讨论解决方案。我认为这样的方式很好,因为一个老师的知识虽然有限,但大家一起讨论往往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而且老师们从来都没有给我们摆架子,学生、老师一样,谁的方案能解决问题谁就对。
  正是这样的一个优秀的辅导老师组才使我们能获得这么好的成绩。

赛前培训

赛前培训

获奖作品

获奖作品

网友:
2007年电子设计大赛高职高专组“索尼杯”获奖感言

2007年电子设计大赛高职高专组“索尼杯”获奖感言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索尼杯”获奖团队感言

(高茂光、王 斌、叶俊辉)
(文字整理: 巩恩福 梁明亮 )
  我们是来自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高茂光、王斌和叶俊辉,在200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荣获高职高专组 “索尼杯”。关于本次大赛的一些体会和感想,在这里愿与大家一起交流。
电子设计竞赛取得成功离不开赛前的知识积累和强化培训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参加电子设计竞赛需要扎实的基础知识、较强实践经验以及合作能力。我们分别来自计算机应用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和数控应用技术专业,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充分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学院学生无线电协会活动。无线电协会是学院的学生社团,多年来在学院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以及协会指导老师的辛勤培育下,从这里走出来一大批优秀人才,同时也为协会积累了大量的学习经验和学习资料。

  两年来,我们学习了收音机的原理与维修、电视机的原理与维修、单片机技术开发、EDA技术开发、ARM嵌入式技术开发,并积极参与协会内部组织的“电子产品小制作”和校内外的各种“电子设计大赛”。学习中注重自学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设计能力的提高。通过学习家用电器的维修巩固了电子电路基础知识和电子设备的调试检测能力;平时进行的各种电子小制作,使我们设计电路和调试电路的能力得到增强,因为一个完整的电子小产品同样包括电路原理图的设计、PCB图的绘制、电子元件的布局、焊接,整机调试等;通过参与各类电子设计大赛,提高了单片机、CPLD、ARM等技术的综合应用能力,参赛作品要求注重对新技术、新元件的应用,我们以前设计的“智能家电及报警控制系统”、“多功能点阵显示屏”、“智能电源管理员”等作品创意新颖、技术含量较高、有一定的实用性,通过这些比赛活动的参加,我们积累了很多的比赛实战经验。

  在今年全国电子设计竞赛前,在学院各级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了赛前的强化培训,对一些功能模块进行了软、硬件设计调试,在比赛中派上了用场,为我们在竞赛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参赛团队既要合理分工又要团结协作

  这次我们的选题是信号发生器(H题),由于涉及到ARM、FPGA等多方面的知识,我们依靠的是团队的力量,三个人各司其职,各有分工。

在比赛过程中,我们不断讨论、沟通,充分发挥了团队的作用。曾经出现过分歧,并争论过,但未耽误比赛的进程。这是由于在平时的学习中,一直提倡团队协作的精神。四天三夜的比赛,不仅在技术上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在体力和意志上同样也是一个考验。只有通过集体的力量,分工协作,相互支持,才能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最终取得成功。

平时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严谨的研究作风

  在短短的四天三夜里完成整个系统的开发,给参赛队员的综合知识的应用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了要求有扎实的知识外,还应有严谨的研究作风和良好的工作习惯。

  一个完整的系统开发,包括方案论证、电路的设计、电路板的制作到器件选取、单元电路调试、程序编写和最后系统测试等诸多内容,参赛队员应有很强的系统概念,对整个方案的选取有宏观的把握,同时还要对每一个具体单元电路具有成熟的设计调试经验,在工序安排上知道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科学统筹安排项目开发进程。在如此紧张的比赛氛围中,如果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往往会因为一个很小的细节问题而导致系统开发停滞不前甚至失败。

网友: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一等奖团队的故事

雨 后 的 彩 虹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一等奖团队的故事
  随着电子设计竞赛成果验收的结束,四天的电子设计竞赛终于有了一个结果。我们组所做的题目是电动车翘翘板。当我们组选中这道题目后,通过对题目要求的讨论与分析,决定了采用新颖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方法来实现题目所要求的各个功能。经过我们四天三夜的不懈努力,我们最终进入了全国一等奖的评测。此外,我们还是从中学习到了不少知识。我就简单谈一下我们参加竞赛的体会和收获!
  在我们这组中,我们三个组员都是同班同学,在平时又是比较好的朋友,又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培训,所以在比赛过程中配合的非常默契,有很多问题不用过多的解释与讨论,大家就能各自按部就班的做事。在比赛开始时,我们很快就达成默契,我主要负责硬件电路设计制作与焊接部分,谢尊国负责书写报告与程序编程部分,李晓杰负责辅助焊接和编程。当然比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我们三人的基础都不错,又很有默契,但由于我们平时接触机械控制部分的机会很少,因此在机械设计部分有些力不从心。电子竞赛进行过程中,我们始终是在不停的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先是软件的设计必须符合题目的要求,特别是角度传感器信号的处理与翘翘板的平衡程序,我们为了这一段程序,不断的修改、测试,花费了将近一天的时间,才使得我们的设计达到要求,而此时由于过度的疲劳使得脑中一片空白。当然在硬件方面的工作也是披荆斩棘,遇到了许多的困难。所有电子器件必须搞清楚它的参数,还有在焊接之前还要先检测其是否有问题。最辛苦的时候还是焊接完成后的检测,特别是发现电路板焊接有问题的时候。在第二天,我们发现一个电路板的设计有问题,我们三个不停的讨论研究,提出好几种方案,然后一一焊接出来调试,最后终于克服困难。由于大家昨晚没有怎么睡好,疲劳使得我们只要一坐在椅子上就能睡着,而同时我们必须与时间赛跑,打起精神做好这最后的而且是最重要的工作。在那时,当看到同伴睡着时,虽然还有很多事要做,可是谁也不忍心再叫同伴起来。特别是最后一天,我们组除了我因为主要负责硬件的制作外,因此后期的调试任务不是特重,另外两人体力、精力都可以说是到了极限,他们负责报告的写作和程序的调试。

竞赛这几天不仅是对我们所学知识的考验,同时也是对我们的信念,意志的考验。正是大家共同的努力使得最后成品能够及时完成,按时封箱。四天的时间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太短了,因为我们很多独特的创意还没有实现,但四天的时间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已经实现了小车要具备的所有功能。
  就是带着这种紧张而激动的心情,我们接受了专家的验收。那天我们也不记得什么时候验收的,在专家和评委的指示下,我们开始拆箱,当拿着自己做的产品走进去进行测试的时候,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心情,不知是激动还是担心,尽管我们的产品已经做的够好,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足够的自信,也许是因为高手太多了吧!但那一刻我们却像是手捧着一个宝贝似的。

最后的结果让我们有些激动,我们最终进入了全国一等奖的候选队,想到我们这么长时间的付出终于有了收获。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几天的竞赛我们确实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也从中学到了不少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书本上所学不到的,我们也体会到了团队的力量,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一个团队却可以创造一个人无法达到的力量。也正是我们能够同心协力,才使得我们最后有所收获。虽然比赛只有仅仅的四天的时间,但我们学到的知识是我们以前花更多时间都学不到。我们组员之间的感情也越加深厚了,通过这次的比赛,以及这么长时间的培训,对于电子竞赛又有了不一样的认识,通过参与电路的设计与制作,学会了很多,包括硬件电路的设计,电路板的制作,程序的编写以及小车硬件的制作,特别是我们队队员之间的合作以及与知道老师的交流,都受益非浅。
  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那些准备参加竞赛的同学,只要你付出了,就一定会有收获!哪怕得不到奖项,你在竞赛培训中所学习到的知识,那都是受用一生的!

网友:
武汉大学获奖团队

电设大赛落帷幕 载誉学子言胸怀
访一等奖团队获奖成员:张春水 王治国
  不久前“电子设计大赛”结束,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共有六组获得了全国一等奖。近日,张春水、王治国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而同组的喻磊由于时间问题没能接受我们的采访。采访持续了一个小时,整个过程中,他们都显得很健谈。
  首先他们向我们简单介绍了此次参赛获奖的作品“数字示波器”,很多有关电子设计大赛的事情和一些参赛经历。他们谈到在整个参赛过程中开始是很辛苦的,然而渐渐的他们从中找到了乐趣,即使在旁人看来的确很枯燥无味,他们却丝毫不觉得。同时,他们肩上的压力也很大,因为投入了这么多精力,如果没有获奖还得走考研这条路,没有了双休,寒假,暑假,他们整天埋头在实验室里,加上学校的大力支持,他们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接着他们给了我们低年级的学子一些建议和关怀。他们认为我们07级的学生不要有所顾虑,因为从07级开始就要提前培训,那么07级的起点与06级的相差无几,并且从现在就开始准备的话就会有充足的时间。在平时学习这方面,他俩都认为要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自觉性,可以通过上网查资料、到图书馆、看电子期刊等多种途径来自主学习,英语更是重中之重,因为在以后的比赛中很多软件硬件器材的说明都是英文,每次考试前的一个月的冲刺也很重要。
  谈及今后,他俩都说继续读研,张春水已保送到复旦大学继续深造,王治国已保送本校的研究生,而同组的喻磊则放弃了保送去外面找工作。
  采访结束了,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严谨的治学作风,对知识的追求以及脚踏实地的精神。高度的自觉性和对学习方向的把握也很关键,这点也正是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的。
  愿他们在今后的路上越走越远!

网友:
武汉大学获奖团队

快乐并坚持着
访一等奖团队获奖成员:代登信
  重阳刚过,2007年全国电子设计大赛一等奖得主代登信接受我电子信息学院新闻部采访。采访过程中代登信展示了作为一名电信人的自信和开朗,并对07级新生提出很多建议,表达了自己对新生的殷殷期盼。
  对电子设计甚感兴趣的代登信今年大四。他是在大二下学期报名参加电子设计大赛的。经过一年半的艰苦准备和训练。终于在今年取得优异成绩,并因此被保送本校研究生,而且大四一年还可以进入导师实验室同研究生一起深造。
  备战电子设计大赛代登信付出了很多:放弃了节假日、寒暑假及平时课余时间。每天早上起床进入实验室,晚上11点才返回宿舍,甚至通宵训练也常有发生。他说开始报名时有很多人,但最终坚持下来的只有100多人。其他人由于各种原因放弃比赛。像发现自己不适合比赛,无法适应枯燥而单调的实验生活,对比赛不感兴趣等等。但他对此非常感兴趣,对单调的反复调试和不停重复毫不知觉,并一直信心十足,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
  经过一年半的训练后,终于迎来了全国电子设计大赛。在进行全国竞赛的四天三夜里,他们废寝忘食,睡眠时间加起来每人不超过5个小时,而且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代登信是小组组长,负责软件系统。但由于出现一些问题,到第三天他仍没有将软件系统完成,而此时一般是软硬件整合和调试阶段。在查找无数次后仍然未能查出原因所在,他们几乎准备放弃。但想到一年半的准备不能随随便便放弃,队友之间互相鼓励,凭着队友的信任和自信,终于在晚上查出问题,并及时修改了设计方案。此时已是第四天凌晨,距比赛结束还剩不到17个小时。在短暂的休息后,马上又投入工作之中。最后终于在规定时间圆满完成任务,而且没有一丝错误。几天后作品入围决赛,代登信一组赴北京演示。由于意外,一关键芯片被烧毁,给紧张的比赛又增添了几分压抑。但他们凭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克服了困难,并最终以优异的表现和优秀的作品赢得一等奖。
  现在的代登信已非常轻松,没有了紧张的准备他显得有些不习惯。他对07级新生提出了殷殷劝告,说大学四年不能虚度年华,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来充实自己,增加自己的竞争力。而且还提到千万要好好学习,不能挂科。自己想什么就尽量去做,大学不是你思考能不能飞翔的地方,而是一个你究竟想不想飞翔的地方。

网友:
武汉大学获奖团队

“非主力军”的主力战场
访一等奖曾真、徐广嵚、潘矾团队
  曾真、徐广嵚、潘矾三个平凡而特殊的名字,就是他们组成了我校今年一个在大二学业基础上参加索尼杯电子设计大赛的优秀团队。
  因为电子设计大赛通常安排在奇数年进行。所以它着重面向于偶数年入学的学生,他们能在良好的一定水平的专业基础上接受培训。而对于像他们这样奇数年入学的学生就必须从大一开始接受培训,零起点的压力,课程与专业知识上的缺陷,使他们面对了难以言喻的巨大困难,这样的参赛队伍在全国也屈指可数……
于是,他们称自己为“非主力军”。
他们独立、乐观,团结、坚毅,他们开朗,谦逊、镇静、沉稳,他们灵活,细心,勤思,创新,他们竖立了武大电设历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于是,我们说他们弘扬了“武大精神”。
  一 队长曾真访谈
  记: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当初选择电子设计大赛?
  曾:刚上大一的时候对比赛也不是很了解,但通过了一段时间的培训后发现还是很有意思。应该说兴趣还是最主要的原因吧。还有就是前任获奖学长的讲座,对我们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记:你认为参加电子设计大赛需要我们哪些方面的素质?
  曾:(呵呵~)仅代表个人观点噢。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坚持。不是说你需要特别的聪明,但一定要有毅力。我们这一届进来的,从大一下就开始培训了,当时我们有很多课程还没有学,有时候做一个实验都还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而且培训过程是相当独立的,不会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也不会告诉你怎么做。所有的困难都必须三个人合作共同去面对,解决。当然会有非常郁闷和懊恼的时候,但是只要你认真地对待这个过程,这一年半的时间是足以让你成长的。你将会发现你已经学会了如何去学习——在这一能力上是一个飞越。
  记:电子设计大赛是否在你个人人生规划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曾:这个是有的,在整个过程中都会有想到过,我们分阶段来说吧。
刚进去时对整个环境和过程都感觉比较陌生,只是抱着学一些东西的想法。后来随着培训时间的加长我们对于专业与大赛的内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这时我的态度就转化为一种主观的爱好了,一种发自心底的兴趣。
通过了一年半的培训,使我们对一个行业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升,使我们能够更加头脑清醒地对待专业,然后形成一个大体的人生路线。
  当你回头看时就更会带有一种感性的色彩,在你对以后职业的选择上就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你也会明白该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对待将来的工作。
  记:你认为团队精神在你们的奋斗过程中所直屋的作用是什么?
  曾:嗯!团队精神是最重要的。
  团队精神除了平时的生活中互相帮助以外,最能发挥其功效的还是在大二暑假的最后培训阶段。当时离比赛已经非常临近了,心中会拥有那种即将要达到目标但又还未达到目标的冲动。这个时候当你看到三个人都在尽全力去努力地工作时,心底中就会涌出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充满信心。
  记:在漫长的培训过程中你是否有过情绪上的波动?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曾:呵呵(摸头)因为我是那种性子比较急的人,我经常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吧。

  队长曾真
  刚进去时,会碰到很多困难,通常会花费一两天才能解决一个问题。也会碰到我们无法解释的问题,我们已经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了,我们只好称之为“超自然力量”所致。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感到很郁闷,会有打退堂鼓的想法。
还有,我们从大一起就开始了培训,按道理说这一段时间从我们个人的知识、心智,情感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成长的绝体时期。可以说培训占据了我们生活的整个课余时间,所以我们会不自主地去与平常的大学生活去对比,会感到心里空得荒,有些小失落……
  当然这样的情绪都是淡淡的,不会动摇到我们坚持比赛的恒心。
  记:作为已经在电子设计大赛中取得了好成绩的学长,那么你对今年的大一新生有些什么建议呢?
  曾:你们07级与我们05级一样从年份上来讲是不会适合参加这个比赛的,会面对更多的不曾学过的课程和实验,在个别学校中奇数级入学的学生是没有资格参加的。武大就给我们提供了宽松的环境,面向所有的学生提供培训机会,所以机会难得,要懂得抓住。
  从电设的角度讲我建议大一新生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标,对自己以后的路线有一个大体的规划。你最好提前去了解这个电子设计大赛,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明白这个比赛它究竟适不适你。如果说轻易地进入然后又退出的话,这必竟不是一个良性发展的过程。要从大学生的角度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一个对将来的发展的准确定位。
记:最后你能用一些简单的言语为我们概括一下这一年半来的核心感受吗?
曾:好!毅力+决心+自信+团体=最后的成功!

  二 “关键先生” 队员徐广嵚
  他是队里的乐观派与关键先生。他总是在队友垂头泄气时,扛起大梁,鼓励队友,渡过难关。关键时刻,非他不可。
  他追求独立自强。在繁忙的一年半的培训期间,他一直利用午休时间在勤工俭学。他扛过水、打过饭,勇敢坚毅的他,坚持已成为他平和面容下的本质。
  他说一年半的岁月,漫长而短暂,他学会了学习,学会了坚持。
  三 “润滑剂” 潘矾
  他温和而自信,他细心而灵巧,他肩负了队里手工制作(控制类)的重任。
  他会在电焊时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他会在队中出现冲突时自如地充当“润滑剂”。
  大家说,他是个“点子王”
  他具有天赋,善始善终。
  他们平凡,因为他们如同每一个辛勤的学子在美丽的校园中,平淡充实地生活。他们特殊,因为他们克服了普通学生都难以面对的困难,他们拥有钢铁般坚强意志和勇敢执着。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祝他们在未来的学习过程中再创辉煌!

网友:
武汉大学获奖团队

在追逐兴趣的路上从未放弃
访一等奖获奖团队成员:周严
  周严是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04级2班的学生,现已保研即将在武大攻读硕士。在大四开始的这一年,他荣获了“第八界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全国一等奖,为自己的本科学习生活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兴趣:是兴趣使我坚持下来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对于07级的本科新生来说似乎还是一个稍显陌生的名词,而对于04年刚入学时的周严来说同样如此。周严说,自己当时就是凭借对一种能够真正动手实践的活动的兴趣报名参加了“电设”的培训,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越发地感觉到其中的乐趣,渐渐地,这似乎又成为一种习惯。周严开玩笑似地说,“电设”培训对他来说早已像吃饭一样习以为常了。每年参加“电设”培训的人有很多,可是能留到最后的还不到四分之一,可见“电设”多么艰苦,可周严却说:“我就是喜欢做,可能是自己对电设的兴趣使我坚持下来的吧。”

  执着:从一开始我就告诉自己要坚持到最后

  参加“电设”培训的队员们是没有假期可言的,五一、十一、双休日以及两个甚至三个暑假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训练时间,有些人正是因为这一点而选择了放弃;还有一些人是无法忍受那不断的重复,不断的测试后还是做不出作品对自己的打击而选择放弃。周严说,他一进入这个“电设”大家庭,就想着一定要参加比赛,从未放弃。在这过程中,他也曾遇到挫折,但他肯花时间,肯努力,两周做不出来的东西就做三周,三周不行就做一个月,因为他相信“天道酬勤”。在“电设”人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能留到最后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狠”的。我想,正是周严身上这股“狠”劲,这种执着的精神使他获得了今天这个成绩吧。

  团队:无私的交流使彼此都受益

  进入“电设”这个团队的新成员都要先记住一句话:要做事,先做人。而我们“电设人”也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周严说,在这个集体中,团队精神、协作精神是最重要的,不仅一个队中的队员之间要交流,与其他队的交流也是很重要的。他还说,在“电设”这个集体中,交流的氛围是很好的,而正是这样的气氛使每个人都受益匪浅。

  “电设综合症”

  这次采访的地点是在“电设”实验室,我们刚去的时候,周严正在专注地敲击那熟悉的键盘,我不禁产生疑问:“电设不是结束了吗?他怎么还来呢?”周严笑笑说,他已经患上了“电设综合症”。虽然比赛已经结束了,可他还是想经常来看看,哪怕做些最简单的工作也好。我想,“电设”不仅给了周严锻炼和荣誉,里面更是倾注了他的感情。

  寄语师弟师妹
  虽然周严的大四生活才刚刚开始,可对于“电设”来说,他已经可以算得上一个“老人”了,而对于即将参加“电设”培训的师弟师妹们,他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1爱好很重要,参加“电设”心态不要太功利;
  2 “电设”培训是艰苦的,大家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3 实践能力固然重要,但万不可忽视理论学习;
  4 不管做什么都要坚持,并且要尽全力去完成他。

网友:
武汉大学获奖团队

挑战困难 展示自我
访一等奖团队:张提升、李大乾、姚雪
  10月25日的傍晚,六点四十二分,距离事先约定的七点还有十八分钟,我们惊奇地发现今天的三位主角——张提升、李大乾、姚雪——已经早早地等在了电子设计大赛的培训实验室,准备接受我们的采访。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三个普普通通的大四学生,没有光鲜夺目的外表,但他们的身后,却隐藏着常人无法洞悉的深遂。这个小组,就是今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中武汉大学六个获得一等奖的小组中最为闪耀的一支。他们的作品——音频信号分析仪,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经松拿下一等奖。他们的谦和、睿智,连同那傲人的成绩,一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艰难的抉择
  很多人都说,大学是一个放松的地方。也许这话有其正确的地方。因为大学的课程和高中相比少了许多,压力也轻了许多。但如果有一天,有这样一个比赛出现在你的面前,参加了,意味着你从此要付出星期六星期天,付出寒假和暑假,甚至它每天都还要将你的休息时间“剥夺”一部分;意味着你无法再挤出时间参加各种社团,各样活动;意味着你可能都没有时间去陪伴生命中的那个他(她)……你会不会放弃轻松的生活,去选择那满是困难与坎坷的参赛之路?面对这样的艰难的决定,三位学长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参加,选择了迎接挑战。组长张提升说:“当我看到上一届比赛的获奖同学时,我就抱有很大的决心,一定要参与电设大赛,挑战自己。”

  艰苦的过程
  选择了电设了,就是选择了一种艰苦的生活。李大乾学长介绍说,“刚开始培训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从零开始。它的自主性很强,需要你主动去问、去学。”在培训的日子里,他们经常上完课就得去实验室,晚上十一点躺在床上,脑中还是浮现着今天未能解决的问题。到了大赛前一个月的时候,甚至整天泡在实验室里,有时候困了就在地上睡!但就是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他们还是挺了过来。在谈到他们的成功里,三人都不约而同用到了“坚持”一词,“只要做出了第一个实验,就会特别有成就感。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过困难。只要一进实验室,再大的困难也算不了什么。”姚雪如是说。
  当然最艰苦也最紧张的时刻无疑是比赛的四天。四天三夜的时间里,他们休息的时间总共还不到8小时。负责软件部分的李大乾甚至为了一个程序,连续七个小时端坐在电脑前一动不动。最终,在三个人相互协作,默契配合下,他们,成功了。

  对学弟学妹们说的话
  采访刚一开始,张提升学长就道出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语:“什么是成功?结果好并不就代表着成功。结果不好,也并不意味着失败。成功在于过程。”通过电设大赛,他们学会了坚持,学会了新的思维方式,也学会了团队合作,学会了做人。在他们的眼中,这才是最重要的。

  谈到学弟学妹们参加电设大赛,三位学长表示极大的支持。他们指出,平时的学习都是理论知识,而电设正是可以让知识应用到实践的地方,在自己动手的过程中,对知识的认识会更加深刻。作为今年获得国家一等奖的唯一一名女生,姚雪说:“女生长于理论知识,和两个男生在一起组队更能发挥出优势。只要认真做,女生不比男生差。”
  结语:
  如今,三位学长都已顺利保研,但他们仍然在努力学习,为新的人生目标做好准备。截至发稿前,记者获悉,李大乾学长仍在图书馆中埋首书堆。在此,就让我们默默地祝福他们的人生更加精彩,未来更加辉煌!

网友:
2007年电赛参赛经历与获奖感受
  华中科技大学电气学院朱良合,饶波,陈构宜在200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获得电力电子组一等奖。以下为获奖队员的感受。
  饶波:参加完今年电赛,我有以下几点感受:
  一、 全国电赛是锻练大学生基础知识的大舞台。电赛虽然两年才举行一次,但对参赛选手来说,却真可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从基本的元器件认识、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到单片机及更进一步的专业知识如通信原理、电力电子等等,从前往后一般都会持续一到两年,每一步都须学得深入扎实。这倒不是说我们为了比赛为了荣誉而煞费苦心,如果只是为了比赛,我们大可不必做如此繁多的培训,重要的是要借电赛这支旗帜,对我们的电子线路设计、单片机等基础知识机型比较深入的学习,锻练我们的动手能力、审计创新思维,为以后的更深入的学习或工作打基础。经历了两年的培训准备参加比赛时,若不仅是可以比较顺利的把赛题完成,而且在更深层次的实际问题中我们也能得心应手,那我们就可以比较自豪地说我们成功了。当然,这是一种比较高的境界,要达到这种程度实在不是一件易事。不过我们应该怀着这种心态面对比赛,比赛不是目的,我们要在比赛中锻炼能力。
  二、 电赛比赛时间很短,仅四天三夜,相对于一般的比赛短的多,它并不要求选手在作品上做多少创新,相反却是基础知识的发挥,要求的作品也是日常生活中大家熟悉的东西。短时间的比赛不仅考验我们的基础知识和理论,更考验我们的团队合作、对问题的解决能力。显然在制作过程中,我们会碰上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多都可以经过思考分析解决,但是如果不能静下心来分析,也不会取得胜利。在问题面前,小组内应该互相鼓励,共同思考对策,而决不是互相埋怨和推卸责任。这对鼓舞士气尤其重要。
  三、 关于获奖,我没什么特别的感受,只是感觉很高兴,这是对我们能力的一个肯定。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鼓励,以后的挑战还很多,更需要努力。电赛获奖告诉我一个道理,任何事情只要认真对待,总会有莫大的收获,也只有认真对待,才能收获很多而不只是最后的结果。

  陈构宜:电赛给我的感觉就是它不仅仅是对参赛者灵活运用知识能力的考验,更是对参赛者综合素质的测评;它也不只是个人之间水平的比较,更是团队之间发挥合作精神的较量。紧张、兴奋、辛苦的那四天三夜里,我们勤于思索,敢于实践,队友们为了顺利地完成设计任务而相互合作、废寝忘食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在这次比赛中,我们组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有几点对我感触较深。
  首先,在比赛的整个过程中,队友之间的合作显得格外重要;同时,队长对任务完成的进度与时间的安排也很重要。合作,我觉得主要就是软件与硬件之间的协调与配合:软件与硬件之间可以互相独立,发挥各自的优势;但是必须及时沟通,配合对方的工作。合作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为团队竭尽全力地奉献,自己的工作完成之后,就要协助其他队友完成其他的工作。
  第二,系统方案的确定必须结合自身的水平和优势来确定,要采用“务实”的态度,最好的方案不是各方面性能都很好的方案,而是最适合自己的、能在规定的时间内顺利地完成任务的方案。在本次比赛中,我们的控制系统采用比较熟悉的单片机控制系统,在能顺利完成发挥部分要求的前提下,不再进行其他的尝试以免浪费时间。
  第三,电赛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是个关键的阶段,这个阶段做的好与坏,对接下来两天的心态影响很大。
  第四,在比赛过程中和作品的测试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是对参赛队综合素质最好的考查。我的一点感受就是:遇到问题要先动脑,后动手,想想问题的根源,不要一出问题就心慌,失去了策略;然后就是有些棘手但不是关键的问题暂时解决不了就先搁着,太“执着”于这些问题不仅浪费时间,而且解决不好还反而造成系统的崩溃,得不偿失。
  比赛时不能怀着一定要拿奖的心态,尽力而为,用心去作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组这次能获奖也是经过不少波折——在比赛和测试过程中遇到问题和解决问题慢慢走过来的,我只相信尽力做好就问心无愧。当然,获奖时我们每个人都很高兴,同时,这也将是对我们以后进一步学习的鼓励。
感谢在电工基地一起学习的兄弟和曾经给于我们指导的师兄和老师们!

网友:
访华中科技大学电工电子创新中心 宋兵
  07年的电赛已经基本结束,现在回想起那四天三夜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比赛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吃住都在实验室,大家一起讨论方案,一起试验电路,一起吃饭,一起熬夜┄在这过程中,因为意见不统一有过争论,但一旦方案确定后,大家都必须全力以赴去完成;因为遇到问题而有过郁闷,不过大家依然积极的想办法去解决;因为连续长时间工作而感到疲劳,不过经过短暂的休息后又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在这四天三夜中,我和两位队友都只睡了不到10个小时,这就是精神力量在支撑.
  或许因为我们组在赛前准备的较充分,另外在比赛的过程中采取了正确的策略以及各位队友的努力和团结合作,我们队最终拿得了全国一等奖.这离不开培训时各位老师对我们的悉心指导以及其他同学的热情帮助,这也是对我们以前辛勤培训的一种回报和肯定.我觉得重要的并不是得了这个全国一等奖,重要的是我们在参加这个比赛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一种气氛和精神.一种持之以恒,精益求精,积极拼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时,就会被这样的气氛所感染,并会主动融入其中.这种精神对我们的影响比学会一个电路,调试出一段程序更有意义,它的影响将会一直保持到我们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将会一直激励着我们更加努力的学习和工作.我觉得这是这次比赛给我的最大收获.

网友:
We Are The Champions
——记北京邮电大学全国一等奖赛队
北京邮电大学通讯员 邵索里
  记得第一次见到北京邮电大学的参赛队员们,是在电信院的实验中心,那个时候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看电设,好奇心和羡慕钦佩之情自然居多;当我看到他们每天面对着示波器,电脑,函数信号发生器,堆积如山的参考资料时,我看到的更多的是电子设计大赛这个光鲜的名字中所包含的艰辛,付出与劳碌;时隔一个月,当我再次在电信院实验中心见到他们时,这些过去在电设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拼杀的勇士,早已成为真正的王者。但似乎每个人都淡定依旧,谦逊一如往常,似乎电设,只不过是他们人生中的小小插曲,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人生,从此注定不凡。
  三个获奖队伍中最熟悉的其实是B7276组,因为同级又同系,每个人又都是电信工程学院的风云人物,想不认识他们都很难。当问到他们的获奖感受时,他们是这样说的:
  首先,非常感谢老师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参加比赛,为我们创造非常好的条件,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指导。
  这段时间,我们的收获都非常大:从知识上讲,从实践的角度重新认识了已经学过的理论知识,对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入,最重要的是,建立了一个系统的概念,对如何构建一个电子系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对以后参与实践将有非常大的帮助。在能力上,首先是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如何在庞杂的信息中高效的获得所需知识的能力,接着是团队协作能力,对于竞赛而言,由于有时间的限制,是很难一个人完成整个作品的,这就需要团队的分工与协作,如何合理分工以使各人都能发挥所长,如何更好的与人沟通和分享意见等等。
  感触最深的是,理论知识需要经过时间洗礼才能理解透彻,在真正实践的时候,以前所学由于理解不深往往不能马上将知识转化和应用,另外就是要有主动的学习态度,学会调用身边更多更丰富的资源对所学有更完整的认识。
至于同为A组题一等奖的获奖队B07278队的队员们对于此次大赛,则有如下的感触:

  许迅腾:天道酬勤,贵在坚持。
  李静雅:扎实的基础,平和的心态,不轻言放弃的决心,让我们敲响了成功的大门。
  聂蔚青:痛并快乐的日子,付出比奖杯更值得回忆。

  最后是B07273组,凑巧的是,他们的选题同样为A组题目,当再次见到他们时,往日的沉默严肃早已不复存在,三个很开朗的大男生,走在校园里,你或许根本不会猜到他们是电设一等奖的获奖者,当我向他们征集获奖感言时,黄波甚至笑说到:好啊,正好我昨日写了首小诗呢!但当我看到他们的获奖感言才发现,他们普通的外表下,其实有更多不凡的东西……
  黄波:两个月的奋斗,无悔大学四年的青春。
  赵林:两个月的训练,愉快也好,痛苦也罢,但此刻都可以经得起回味。
  李星:得奖还是靠配合,靠互相之间的信任,也靠一分的幸运。

  为期两个多月的电子设计大赛至此终于落下帷幕了,所有的参赛队员,指导老师,以及关心着这次比赛的同学们也终于可以放下心里的一块石头了,其实,每一个参赛者,都是成功者,毕竟他们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他们无愧于别人的陈赞与钦羡,最重要的是,在赛前最难熬最漫长的那两个月里,他们坚持下来了,并且最后有勇气去参赛。对于电子设计大赛来说,得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习的过程,积累的过程,团队合作的过程,以及最后那三天里能力和激情迸发的过程,而我所看到的北邮的每一个参赛队员,无疑都享受着这些过程,并为自己所得到的种种历练而感到自豪。所以,他们有资格说:
  We are the champ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