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09年国赛应该具备哪些知识?

楼主:
感觉很多想参加0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同学都有此疑问,加强以下几个方面可能会有所帮助: 简单说有一下几方面:数字电路,高低频模拟电路,单片机编程,最好可以计算机编程,具备电子线路设计制作能力。此外好要有四天三夜的“战斗力”,团队精神(这个很重要)。 说实在点就是在数字电路方面,学些 FPGA/CPLD 的内容;模拟电路方面重点还是要多多练习,多焊接一些电路实际调试,总结经验. 还有单片机的知识 ,应该能够熟练掌握一种单片机,并能够编写满足电赛需求的程序. 还有就是要学会仿真例如MULTISIM等,许多电路要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后,才有成功的可能性.这个过程是很艰苦的.要有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才会有质的飞跃。 到实战的时候还要考虑以下问题:比赛是三人一组的,各有分工,一个搞硬件的,一个搞软件,一个主要负责报告,针对性不同所要掌握的重点也不同,硬件的肯定是数电,模电和PROTEL制图比较强的,软件主要是针对程序,所以C语言或汇编语言一定要强,负责报告的,那就要语言组织能力稍强的了。 有机会多看看历年真题,会有很大帮助。

网友:
具体的说

具体的说具体的说,有: 一、基础知识 1、电路原理 2、数字电路 3、模拟电路(重点) 4、元器件的简介 二、软件方面(总体编程能力) 1、单片机基础与编程:(重点) 单片机内部结构与工作原理 单片机接口电路 单片机程序设计 单片机开发系统 (51系列或AVR单片机) 2、可编程逻辑器件与编程: CPLD/FPGA内部结构与工作原理 VHDL语言 CPLD/FPGA接口电路设计 CPLD/FPGA开发系统 (MAX-PLUSⅡ软件) 3、Protel 电路设计软件:(重点) 原理图设计 PCB设计 电路仿真分析 (protel99SE 或者Protel DXP) 4、电路仿真软件: EWB Multisim(我建议使用这个软件,Multisim这个软件元器件参数设置,更接近实际) SPSICE 5、传感与检测技术: 电子测量方法与原理 传感器工作原理 6、MATLAB的使用 三、其他 1、印制电路板、焊接技术 2、仪器仪表使用: 稳压电源 示波器 数字万用表 频率计 函数发生器 频谱分析仪 LC参数测量仪 3、单元电路设计制作 电源电路 放大电路 运算放大器电路 传感器电路 功率驱动电路 A/D与D/A转换 信号产生与处理电路 声音报警电路 显示电路 4、论文写作 (注意格式) 5、队员合作分工,即团队精神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九月份的国赛就到了,想做高频无线发射类的,理论知识有点,但是动手方面就不太行了,还请楼主提点意见,在制作高频电路板方面的经验之谈!!

4.28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0

无线发射类的一点资料,里面的程序和电路我做过了,可以使用!

网友:
jixunvli,,go go go

网友:
这么多啊,不会呢!还是慢慢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