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07

楼主:
哪位可以给我讲讲这电路上面的二极管是什么作用啊,特别是为什么要在OP07反馈和输出端加上IN4148

网友:
这个电路很明显是一个反相放大电路,那两个稳压二极管是为了防止运放的输入端电压超过+-10V,以免烧坏运放,输出端放的二极管是为了只输出负电流,也就是吸收电流,反馈上的二极管是为了让输入为正电压的时候整个电路是反相放大,但当输入为负电压的时候相关于把输出端直接接到运放的反相端上,可以有效的屏蔽掉负的输入电压。最后那个二极管也保证了输入为负电压的时候输出不会为正。

网友:
这是精密半波整流的典型电路,模电书上这是个标准电路
原理如下图:

还有精密全波整流,就是在半波整流后面再加一级加法器

网友:
谢谢大家热心的帮忙,我还想要那个精密半波全波整流的有关资料,越详细越好,我邮箱是tangguizhen520@163.com,方便的话请发到我邮箱,谢谢

网友:
同相输入端的10K电阻可以不要吗?能不能直接接地,加个电阻的理由是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平衡电阻,用来减小输入偏执电流所带来的失调电压。一般取Rf和Rin的并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