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儿卖女跪求高手指点

楼主:
我做的毕业设计是基于AT89S52单片机的信号发生器,要求实现通过键盘选择不同频率不同波形的输出。具体要求:
1、实现1HZ,2HZ、5HZ、10HZ、20HZ、50HZ、100HZ、200HZ、500HZ、1KHZ、2KHZ、5KHZ、10KHZ、20KHZ、50KHZ、100KHZ、200KHZ、500KHZ的四种波形。
2、增频键盘摁一次,频率相应像上增频率(见上),依次增加,减频键盘一样~
3、实现对输出波形模式、频率值的LED显现。
我做的是硬件,目前完成的工作如下:

求助高人:
我对软件不感冒,
8255A,8254的初始化程序怎么写?
按键时,频率增加和减少怎么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卖儿卖女跪求高手指点”没有这么严重吧?增频键盘摁一次,频率相应像上增频率(见上),依次增加,减频键盘一样~,这个用软件的延时的程序就比较好实现,具体的还得看你用什么方式啦,有纯粹循环,也有用定时器方式的。波形倒是可以在引脚输出。频率增加和减少怎么实现,倒是可以用按键识别程序,不同的调用不同的函数就可以实现啦!

网友B:
怎么还是用8255一类的芯片啊,早都停产了,想做信号发生器,弄个DDS再加个单片机不就行了,而且可以要任何波形,肯定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现在学校上课就学这个,毕业设计就得用这个~郁闷吧

网友:
做个标记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是用8255一类的芯片啊,早都停产了,想做信号发生器,弄个DDS再加个单片机不就行了,而且可以要任何波形,肯定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本科院校的课程是多少年一成不变的。

最近我也被迫上这个课。

看看高等职业类院校的课程早就改进了,8155、8255、8253、8254、8279、8212、8259等早删了。

网友:
我对软件不感冒,
8255A,8254的初始化程序怎么写?
按键时,频率增加和减少怎么实现?

楼主的问题估计很难回答

网友:
怵目惊心!

那些30年前的骨灰级初代外围芯片还在课堂上教,教育主管部门的老爷们该以“谋财害命”外加“误国”罪判处极刑!!
当然楼主也跑不了,卖儿卖女还不触犯法律?就算是“未遂”也不能逍遥法外。另外还有个“太过NB罪”,既然“不感冒”还学什么?
不知输出要什么波形?方波的话设置PWM就行了,连外围芯片都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些30年前的骨灰级初代外围芯片还在课堂上教,教育主管部门的老爷们该以“谋财害命”外加“误国”罪判处极刑!!
当然楼主也跑不了,卖儿卖女还不触犯法律?就算是“未遂”也不能逍遥法外。另外还有个“太过NB罪” ...

不是方波啦~是正弦波、三角波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方波啦~是正弦波、三角波等

那还是找块DDS芯片吧,用单片鸡设置一下就能出波形。

网友D:
不用这么复杂的电路,用定时器即可产生方波,方波变换为正弦、三角波都有现成的转换电路。显示电路倒是跟现代潮流一致,怎么没有看到楼主的键盘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这么复杂的电路,用定时器即可产生方波,方波变换为正弦、三角波都有现成的转换电路。显示电路倒是跟现代潮流一致,怎么没有看到楼主的键盘电路

键盘直接用独立式,接在P1口就可以了~现在问题是现将1HZ的各波形离散化,然后存在6264中,选择不同的波形调用不同的离散值~疑惑就在怎样通过按键控制频率的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设置子程序呢,键盘识别不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你们都不理解高校呢,没有基础能够行吗?我们还是从8086学起呢。学微机原理的时候几乎都是这样,现在是个什么时代啊?芯片都到什么级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楼主是要用D/A转换的方法产生波形?如果是,输出幅度是否要控制?
那对你就难了,大家不会帮你那么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楼主是要用D/A转换的方法产生波形?如果是,输出幅度是否要控制?
那对你就难了,大家不会帮你那么细。

幅度控制靠控制0832的参考电压不就可以改变了么?我的思路就是先将基准频率(1HZ)的各波形离散化,将其值存储在6264,然后通过按键调用子程序,同时改变中断程序中计数初值,就可以改变频率了~就是每改变一个输出波形的频率,就需要重新写入一次计数初值,比较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