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两个波形的同步怎么产生?

楼主:
大家帮帮我,其中三角波的频率是5KHz,梯形波是100个阶梯一个周期,上下对称,希望频率可调

网友:
看楼主的波形图可以知道楼主是想让在三角波的半个周期上升一个台阶,这样我觉得就可以把三角波进行微分操作,这样在峰点上的斜率变化会引起微分输出数值,然后再在微分输出端加一个相当于全波整流的电路,把负向的微分输出全都变成正向的,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方波信号,再对这个方波信号进行计数,可以输出一个计数值,把这个计数值送到D/A转换器就可以得到一个阶梯波了,而且是同步的。小弟才疏学浅,望达人批评指正。

网友:
可以考虑用单片机做核心

使用脉冲电路可以实现,而利用速度稍高点(目的是处理三角波)的单片机+DAC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种”直线“波形特点,无需使用DDS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用单片机怎么做呢,我不是学电的,但老师要我们搞的东西要用到这个,大侠多帮帮我

网友:
 单片鸡+DAC的办法应该是:利用定时器中断向两路DAC输出数据,这两路数据自然就是同步的。假如会用单片机,编这样的程序是很简单的事。
 还有个办法就是用可编程逻辑芯片+DAC,因为硬件处理的速度要远高于软件,能把波形做得非常细腻。而三角波和阶梯都是非常容易描述的,所以只要一个很小的CPLD就能解决。
 但问题是,不管用哪一种办法都离不开电,楼主不可能以“不是学电”的理由躲开电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我现在努力学电,这个论坛不错,发问题好多人很关心,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欢迎多多探讨~~~

网友C:
大家觉得哪种方式最好,波形好,可调性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觉得哪种方式最好,波形好,可调性高

以下几个方案的比较,供参考。
1、单片机+DAC:
  易做,调整参数方便,要想做成和上位机通信或遥控形式也很简单。但缺点是5kHz三角波对软件来说可能有点负担重,一个周期只有200us,要每个周期输出16个点的话12.5us就得处理一次,性能太低的单片鸡是做不到的。即便如此,输出的三角波形也明显是锯齿形的。
2、CPLD+DAC:
  需学硬件描述语言VHDL或Verilog,会的话倒是不难。处理速度远快过软件,因此输出波形能做得非常精细,而且成本也不高。但要玩通信什么的就没单片鸡那么灵活。
3、PSoC:
  这是一种模拟和数字电路的混合芯片,把DAC省掉了。不过对这种东东俺也正在学习中,不敢把结论下得太早。

网友:
忘写了纯硬件的做法,补充下

利用做三角波发生器,带出一个脉冲;
再利用这个脉冲做个0~99的计数器,把计数器输出接给一个并行DAC以获得阶梯波。

网友:
值得重视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有两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个是,传统的脉冲电路或利用(包括可编程器件、单片机等带有变换和控制的)数字方式都可以实现设计目的,两者各有千秋(脉冲电路线性差,同步会困难些;数字方式下面再说),楼主没有给出设计要求,大家也只能是东一句西一句的议论,很难成为真正的讨论。在站上看到好多类似的帖子,搞得大家挺为难。

第二个问题是,模拟技术和数字技术之间具有互相支持、互相结合的密切互补关系,例如数字方式出现锯齿等等。其实在所有的DAC处理中都是使用模拟技术的滤波来解决的(包括利用DSP技术),这是利用数字技术处理模拟信息的通则。

假如楼主只有的同步要求,而无其它要求,那么用单片机就很好,但是肯定会有其它方面详细(甚至是苛刻)的要求。

任何设计都是具体的,是各种需求要素(也包括成本)的折中,没有明确、准确要求的设计是最难、最难的设计啊

网友:
正在玩PSoC,拿它做了个习题

 同步是做出来了,电路极简单,就一块芯片+一个电源去耦电容,程序用C写没几行,开发环境可以免费当漏得,连芯片也是申请的免费样品,只写入器是自己买的。
 不过…………实际上没做到要求的指标,速度不够,差老远了。
 学下来发现PSoC没想象中那么好,芯片内置的资源种类虽多,但连接手段实在有限。就拿本题来说,做个三角波阶梯波原本是很容易的事,只要把计数器直接连接到DAC,控制它的走向就行了,但PSoC竟然无法将两者直接相连!实在没辙只好用软件计数给DAC输出,这样速度就大受限制了。
 看来这题最好还是用CPLD+DAC做,用低档单片机做也会因用到软件而使速度受限制,高档机干这点活就不值了。

P.S. 这坛子怎么把所有图片文件都说成是“无效图片文件”了?
——可以贴图了,改成图片。(2009.6.3)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文混排!
哈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帮助,我问了一个老师,他也是叫我用CPLD做的,这段时间一直学着做,还搞了和PC通信,DAC后面还要加滤波是吧,截止频率5kHz?

网友:
 DAC后面可先不加滤波试试,要加也只能弱弱地加一点高通滤除量化锯齿。把截止频率定为5kHz这么低,你的三角波就不尖锐,变得圆头圆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