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发射接收器

楼主:
超声波发射接收器换能器    有正负之分么????

网友:
超声波发射、接收器
R、T

网友:
一般接壳的为负,不接壳的为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声波发射接收器换能器    有正负之分么????

作为交流能量的换能器,本来是没有所谓正负端的,出于(电的和机械)结构的考虑,通常只有接地端和信号端的区别,这样接地端一般也就是外壳了。

网友:
t的是发射的 r的是接收的 取英文发射接收的第一个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