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S**通过电脑直接下载到板子上

楼主:
你帮我问问
S51通过电脑直接下载到芯片里
用什么软件
USB口的做法是什么样子的

我现在有一个EASYpro 软件
好像可以用

大家都讲讲自己用什么

网友:
可以的 使用usb接口的很多的 使用m8制作的usb下载线就是可以的 你可以在本论坛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帮我问问
S51通过电脑直接下载到芯片里
用什么软件
USB口的做法是什么样子的

我现在有一个EASYpro 软件
好像可以用

大家都讲讲自己用什么

S51通过电脑直接下载到芯片里
用什么软件

请看这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3572-1-1.html

USB口的做法是什么样子的
方法有多种  1:USB转串口或转并口专用芯片CP2102/PL2303/CH341等!
                    2:单片机软件模拟USB接口

我现在有一个EASYpro 软件
好像可以用

那恭喜你!

大家都讲讲自己用什么

我用希尔特专用编程器,也研究过各种编程器,也自己设计过专用编程器

网友A:
我手上的是一个用ATMEGA8L-8PU的器件实现的
一端接U口
一端接下载线,不知道能用不(自己板子尚未焊接成,无法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的是一个用ATMEGA8L-8PU的器件实现的
一端接U口
一端接下载线,不知道能用不(自己板子尚未焊接成,无法试验)

那就等板子含好了试验过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的是一个用ATMEGA8L-8PU的器件实现的
一端接U口
一端接下载线,不知道能用不(自己板子尚未焊接成,无法试验)

有一点要说明一下,这个下载线要烧程序进M8里,
你得有一个并口或都串口的下载线来完成这个任务。
如果仅仅是把芯片焊上去是不能用的。(可以先焊完再通过ISP口烧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