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调试过SDRAM

楼主:
我是用FPGA控制SDR SDRAM,前段时间调试是通过了,可以实现八位突发读写。今天又重新用以前的程序来做,他去不能八位突发写了,但是能八位突发读。不管是突发写还是单位写都只能写进去一位。不知道是SDRAM出问题了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注意下写地址和写使能信号吧,还有就是线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
我太大意了

弄了一天了,芯片也换了,程序也改了好多次,还是不行,最后没法了,一个脚一个脚的测,才发现原来是有一个地址线虚焊了,晕呀!谢谢上面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