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二都

楼主:
新建 Microsoft Word
图中的预置闸门脉冲发生器,我想用单片机来完成,但不知道该怎样设计?麻烦知道的给我提个建议,谢谢。

网友:
你先搞清楚预置闸门脉冲发生器的作用,我的理解是可以预先设置一个数,脉冲发生器输出相同的脉冲个数后,停止。
如果是这样的要求,用单片机太简单了。
在我们的数码管——键盘硬件基础上即可,用按键设计初始预置值,用一个定时器反复产生定时,控制某个引脚输出方波(周期根据脉冲周期设置)

网友A: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参观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参观去

严重的欢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参观去

:P 欢迎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