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用单片机会画换做ARM不知道怎么接了

楼主:
我想用ARM7的STR750接收一串数据,在单片机上时接到RXD引脚!换成750的话接什么引脚比较适合啊?
在画电路的时候实在觉得ARM和单片机区别不大!
大家说下两者明显的区别吧!
我是新手刚刚接触嵌入式!除了知道嵌入式可以跑操作系统外,还不知道有什么更厉害的
功能!

网友:
总结一下:
  软件方面应该是最大的区别了,ARM可以跑操作系统,可体现 在:
  1)方便。将管理交给系统处理,主要体现在后期的开发,即在操作系统上直接开发应用程序。不像单片机一样一切都要重新写。前期的操作系统移植工作,还是要专业人士来做。
2)安全。这是LINUX的一个特点。LINUX的内核与用户空间的内存管理分开,不会因为用户的单个程序错误而引起系统死掉。
3)高效。引入进程的管理调度系统,使系统运行更加高效。在传统的单片机开发中大多是基于中断的前后台技术,对多任务的管理有局限性。
而在硬件方面
  ARM芯片大多把SDRAM,其它等控制器集成到片子当中。当然现在的8位的,16位的功能也很强大了,但是速度没有ARM的快!
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也许大家还会有更好 的看法!

网友:
看看,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