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使用中的常见问题

楼主:
本人小小贡献下,希望对大家能有点点帮助,有好东西一起分享交流!

网友:
好东西,掌握基本功!!!

网友:
请教一下
我原来用的是模拟示波器,现在准备购置数字示波器。问题是我还不清楚数字示波器的优点和需要掌握的正确使用方法。
请您点拨一二,谢谢

网友:
数字示波器的优点网上也很多,比如:
1、自动采集波形
 2、存储/调出波形
 3、打印/传输/拷贝存储的波形
 4、多种触发功能,显示触发事件之前的信息
 5、实现自动参数测量
 6、很强的处理能力,使用方便
 7、支持PC软件,方便二次开发
 8、停止后观察波形
模拟示波器优点:
1、没有经过信号的处理,速度快
2、丰富的余晖等级
模拟示波器缺点:
• 1、纯粹的视觉信息
2、烁和遗失
 3、有限的带宽性能
 4、边缘触发
 5、无法观测触发事件之前的信息
6、对于低重复的信号写速有限

如果说数字示波器的操作,其实很简单的,一般的都是延续了原来模拟的操作,对照说明书大概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数字示波器观察低频信号

观察低频信号会出现延缓,迟钝这样的现象吗?

网友:
再问一下:如何购买安泰信的示波器?

淘宝网的商家众多!价格差别很大!有些感觉乱不可信!

网友:
如果是150兆赫的数字示波器,与模拟示波器比较的话,大致相当多少兆赫的模拟示波器。我现在对采样率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请您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所说的150MHz的数字示波器带宽就是相对于模拟示波器的带宽,但是对于数字示波器带宽来说有些厂商还得分重复信号带宽跟单次信号带宽,一般单次信号带宽要低于标称带宽。Siglent示波器标出的带宽就是指这两个带宽都能达到。关于采样率,一般的经验值是带宽的5倍左右就满足需要(普通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购买示波器有很多途径的,但是最重要的是选择厂商,因为国产示波器性能、质量参差不齐,所以要选择大品牌!安泰信的性能好,质量不错,在很多经销商处都有卖,有保障放心,也可直接联系厂家发货,网购一般也是提供完全的质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字示波器是不会的

网友:
说得蛮好的

领教了。。。

网友:
怎么没人顶了

哇哈哈,,好贴无人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