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的频率响应

楼主:
想知道一模拟电路的频率响应曲线,如何测量,有没有相关的标准或者机构来测量的。

如果没有,我自己想能不能这样测量:
假设关心的频率范围是300k~400k,那用信号源发射300k的连续正弦波作为输入,然后用示波器得到模拟电路的输出信号,分析其频谱,计算频率在300k时的幅度,然后将信号源的频率按照一定的频率递增,这样就可以得到一条近似的频率响应曲线,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验台上面的信号的频率是可以自由调节的,只要你把电路调节好,用示波器就可以看到不同频率,幅度的频率响应的!

网友:
模拟电路频响的测量,主要有点频方式扫频方式(还有其它方式就不在这里讨论了)。你所说的方法就是点频方式。你提出的方法是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假如能满足你的测试要求,自然是没问题的。这也是学校实验课使用的一个典型方式。
原则上说,测试方案、测试仪器、测试环境以及测试方法(甚至包括数据分析方法等)的选择是与测试对象和测试要求紧密相关的。其差异相当大,很难泛泛地讲。如果希望大家做有实际价值的具体讨论,希望你能把问题具体地提出来,才能得到准确些,也是更有针对性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