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接收头主要用什么?

楼主:
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接收头主要用什么?外发光二极管又是用什么样的二极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5218-1-2.html
看看这个里面有原理的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接收头主要用什么?外发光二极管又是用什么样的二极管?

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接收头主要用红外光电二极管或红外光电三极管

外发光二极管又是用什么样的二极管?这句话的开头漏掉一个“红”字吧
红外发光二极管就是用红外发光二极管

如果家里有旧的滚轮鼠标,那上面有两套红外收发管子,可以试试(新的太浪费了,新的光电鼠标是否是红外的我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