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液晶LCD1602C需要硬件IC驱动吗?

楼主:
液晶LCD1602C需要硬件IC驱动吗  我用的是AT89S52单片机  大侠请给我个连接原理图

网友:
不需要了,我给你发个程序,和图吧!

网友:
程序是stm32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都不需要的吧,有个上拉电阻从引脚输出的信号就可以控制了啊!

网友:
有cortex-mo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