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读一读这个密码锁程序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个密码锁程序来学习,用KEIL编译,开始不能生成HEX文件,后来找到原因了,有些是数字0打成了字母O,有些是漏了冒号!
现在想问一下,这个程序应该怎样读?密码是如何设置的?刚学,搞不懂.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ACALL BP
MOV R0,#31H
MOV R2,#8
SET:MOV P1,#0FFH
MOV A,P1
CJNE A,#0FFH,L8
AJMP SET
L8:ACALL DELAY
CJNE A,#0FFH,SAVE
AJMP SET
SAVE:ACALL BP
MOV @R0,A
INC R0
DJNZ R2,SET
MOV R5,#16
D2S:ACALL BP
DJNZ R5,D2S
MOV R0,#31H
MOV R3,#3
AA1:MOV R2,#8
AA2:MOV P1,#0FFH
MOV A,P1
CJNE A,#0FFH,L9
AJMP AA2
L9: ACALL DELAY
CJNE A,#0FFH, AA3
AJMP AA2
AA3:ACALL BP
CLR C
SUBB A,@R0
INC R0
CJNE A,#00H,AA4
AJMP AA5
AA4:SETB 00H
AA5:DJNZ R2,AA2
JB 00H,AA6
CLR P3.3
L3: MOV R5,#8
ACALL BP
DJNZ R4,L3
MOV R3,#3
SETB P3.3
AJMP AA1
AA6:DJNZ R3,AA7
MOV R5,#24
L5:MOV R4,#200
L4:ACALL BP
DJNZ R4,L4
DJNZ R5,L5
MOV R3,#3
AA7:MOV R5,#40
ACALL BP
DJNZ R5,AA7
AA8:CLR 00H
AJMP AA1
BP:CLR P3.4
MOV R7,#250
L2:MOV R6,#124
L1:DJNZ R6,L1
CPL P3.4
DJNZ R7,L2
SETB P3.4
RET
DELAY MOV R7,#20
L7:MOV R6,#125
L6:DJNZ R6,L6
DJNZ R7,L7
RET
END

原程序说明:
该密码锁中RAM存储单元的分配方案如下:
31H~38H:依次存放8位设定的密码,首位密码存放在31H单元;
R0:指向密码地址;
R2:已经键入密码的位数;
R3:存放允许的错码次数3与实际错码次数的差值;
R4至R7:延时用;
00H:错码标志位。

请问:在这处程序中是如何设置初始密码的?

网友:
写程序要禁用Smilles才行,不然会在程序中间跑出个笑脸来!:lol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p1读入的,然后依次保存的!这几个语句很关键的!SET:MOV P1,#0FFH
MOV A,P1
CJNE A,#0FFH,L8------------条件是关键哦!
AJMP SET

网友:
不知为什么把"SET"改成"AAA"才能生成HEX文件?没改就总出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 是一个指令的名字,就像setc 设置标志一样,标号选择错误,与指令重复了!你换成abc,也好,只要不和指令的助记符重复就好!

网友:
谁能举个例子输入一个密码吗?

网友:
多谢小的指教!因为你不说我不敢肯定。但对于具体密码还是糊涂!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通过引脚输出的信号的!

网友:
它有8个按键,每个按键对应一个P1口,但是,我在按按键时,它是怎样比较的呢?程序是怎样设置按键顺序的?我看不明白。

网友:
这个程序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密码锁。
它的工作过程是:一开机,设置密码,就是那个SET的那个子程序,它是用来设置密码。
一开机就按按键输入初始密码。

然后D2S是一个初始化程序,它是给后面的等待输入密码做一个初始化。
AA2就是一个判断(也兼等待)按键输入密码的程序。它在第输入一个键后就进行比较
SUBB A,@R0这条指令就是比较,它是把得到的值跟原先保存(就是上面SET程序保存)的值相减,如果为0就表示两个值相同。

这个程序有一个小错误。
如:SET:MOV P1,#0FFH
MOV A,P1
CJNE A,#0FFH,L8
AJMP SET
L8:ACALL DELAY
CJNE A,#0FFH,SAVE
这个ACALL DELAY后面的应该再加一个MOV A,P1
要是不加这条指令,那么A中还是延时之前的值,这个ACALL DELAY应该是为了防抖
而设的。如果其后面不加MOV A,P1那么ACALL DELAY这条指令就没有多少存在的价值了。

修改后:SET:MOV P1,#0FFH
MOV A,P1
CJNE A,#0FFH,L8
AJMP SET
L8:ACALL DELAY
MOV A,P1
CJNE A,#0FFH,SAVE

网友:
这样一解释我就明白好多了,谢谢!

网友:
看的我一个头两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