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做的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波形

楼主:
10hz时的锯齿波

10hz时的三角波

10hz的正弦波

10hz时的方波

1m时的四种基本波形被我删了,忘保存了,嘿嘿!
上面的信号发生器,是我看了下面的资料做的,大家参考一下吧

网友:
上面的资料是用fpga实现的dds,最近又找了一些dds专用芯片的资料,大家看看,觉得好,你可得顶一下啊,O(∩_∩)O~

网友:
大家共同努力,搞定dds,有资料的,拿出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2M时的波形

三角波

矩形波

正弦波

锯齿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制于内部的累加器,因为输出频率越大,相应的频率控制字越大,有可能超过累加器的位数,这是你的rom地址就是跳着往上加,输出的波形就要失真了,应该还有一个相位控制字,就是你送的初相位,这个我还没加上,正在努力中,共同探讨啊

网友:
两天的努力没有白费啊,终于把简单的调制搞定了,呵呵

二进制ask

二进制fsk

二进制psk

哪位高手做过AM和FM调制的话可以联系我的qq大家共同讨论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既然做了,就做的漂亮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正在奋斗中呢,你呢?有空讨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这里有获得芯币的方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81211-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频率的问题最大的限制是da的问题,所以da的速度要快,am确实很难做的,我试试你的意见啊,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fpga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H:

????

网友:
http://shop67355099.taobao.com/
承接项目,有意者联系921211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