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个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2009-05-16):
求助:问个电路板的问题
1.电路板(除去元器件)由什么材料制成?
2.电路板用PROTEL画图的时候,哪些层分别对应着哪些位置?(比如;topoverly,layout...)
3.什么是波峰焊,回流焊?
电路板
layout
元器件

网友A:
是由玻璃纤维复合树脂,以及若干层铜电路层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