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跷板开关测试仪器

楼主:
带灯跷板开关测试仪器: 测试项目:
一:测试带灯跷板开关通断,通的时候灯亮,断开时候灯不亮(氖灯是1/4W带电阻150KΩ   氖灯启辉电压65VAC  90VDC  工作电流0.5mA)
二:测试接触电阻(mΩ)
产品工作参数为:16(6)A 250V AC 125AC
以上两个测试项目在同一台测试仪器上测试!
要做这个测试仪器那位朋友指点一下! 我的邮件yuqunbin@163.com QQ16671303  电话13777933355
谢谢!

网友:
从原理上看,无论是用测试仪器、还是自制测试(工装)设备,都不太难。
请注意:根据你对问题的描述 ,估计是需要批量测试的。这点很重要,这才是决定设备选型以致总体设计的关键所在
假如是这样,那么,除了提出测量项目之外,还要包括测试效率、测试判断(是要具体参数--毫欧,还是GO/NG测试等等)和操作等更直接的具体要求。

网友:
带灯跷板开关测试
太简单了吧?

网友:
简单复杂并不重要,问题在于面向的应用

引用 网友A:
带灯跷板开关测试
简单了吧?

原理上说,测量往往确实简单,其方法、设备也大多有现成的。
如这个题目,只要有电源(用于目测检查指示灯)和能满足测试参数的毫欧表(这种开关的闭合接触电阻指标:不高于30毫欧)和必要的辅助器材,足以进行测试。

而要针对实际运用目的,提出合理、经济的设计就是另外一件事了。这类开关的生产线批量检测(按楼主对题目的描述好像是这样),就会有结构问题(如卡具的接触电阻对测试参数的影响等)、检查判据及操作要求(要具体数值,还是GO/NG方式等),以及效率等等,测试原理基本方法作为基础固然重要,但远远不是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全部。这也体现了书本到实际的一种转变;也是(电路)设计工程师与工艺(生产技术)工程师的任务以及考虑问题角度和方法的差异。

网友B:
能说的具体点吗?(怎么制作仪器或者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说的具体点吗?(怎么制作仪器或者购买)

很理解你提出这样的要求和希望,但我希望能就此前提出的问题作出响应,因为大家想帮助你,也可以帮助你,可是没有你的这些情况,恐怕难为无米之炊了。

请注意:此前回复并没有过多的讨论原理性的和基本操作的问题,因为那很简单;而是强调:关键在于应用要求的想法。测试要求不一样,测试设备会有很大差异。这些回复都是建立在根据你的描述去推论甚至猜测的讨论。
没有明确要求,或者设计者对要求不明确,就没有真正的设计。因此得到你的详细要求之前,实在不能作出表面上看很具体、但实际上不负责任的完全无的放矢的答复。

以下,在仍然假设你需要进行批量测试的基础上,提些建议:
1、最好自己设计由单片机为核心,包括微欧姆测试电路和光传感电路构成的系统。如果选购微欧计,注意两个要求:一个是满足被测阻值的合适量程。如果你需要建立自动化程度较高、或者需要数据记录,那就有第二个要求:选用有计算机接口(如RS232)的设备;
具体选择要注意以下几个参数:
最大量程(Range Maximum)、Reading Resolution Maximum(最小读数分辨率),最大电流(Current Maximum)等
在网上检索可以使用下面的用词:毫欧计 微欧计;如果用英语,可以用:micro milli ohmmeter

2、注意结构设计,这可能是你设计的真正难点(如果是批量测试--仍然在猜测你应用)。

另外,不了解你的测试对象的具体参数,我凭借的是一份手头的类似器件的资料:

网友:
正在进行此类工作,谢谢点拨。感谢楼主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