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防丢器,哪里可买到IC或者谁可以提供?

楼主:
孩子学走路了,想做个防丢器玩,问了不少IC供应商都不理我:'( ,电子市场有没有这种IC卖的?是不是一定要开发产品才肯提供的?这种IC应该是很成熟的东西来的,我却买不到,郁闷

网友:
说法变一下,就是思考调整一下

引用 楼主:
孩子学走路了,想做个防丢器玩,问了不少IC供应商都不理我:'( ,电子市场有没有这种IC卖的?是不是一定要开发产品才肯提供的?这种IC应该是很成熟的东西来的,我却买不到,郁闷

此前见过这样的设计,找了一下,手头没找到。不过我给你点建议:
直接问“防丢器”,很多IC供应商可能真不了解,你是否把思路和说法调整一下。实际上你需要的只是一对射频收发芯片,其中,发送芯片是小功率(或者微功率)的。由于功率低,一旦收发两块离开一定距离,收端就会接收不到特定的信号,以此作为判定对象走远了(没信号就表示:或者小孩子走远了,或者钱包你的被人家掏了)。

至于具体使用哪种芯片,不同频段、不同调制方式,可考虑的就多了,老的有调幅、调频;新的有蓝牙等等,那就看你怎么打算了。可参考的蓝本资料很多,例如,无线鼠标键盘、蓝牙耳机、非接触式智能卡等等资料,肯定能找到参考设计。这样就可以根据你的条件和银子等,选择一两种电路再去找IC供应商,很好办的。

【编辑】补充
参考一下本站有关RFID的如下主题:《原来公交卡是这么用的》作者:soso 谈的就是非接触智能卡的介绍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029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