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表计程序

楼主:
请问存储的数据怎样让它循环调出呢?

网友:
说说你的要求,说具体一点,这样子泛泛而谈的,很难下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访问存储器用地址,就可以调出来了,最好是放在寄存器里面作为缓冲那样更快!

网友:
调出键操作能对你保存的记录进行定位(一般可以用数组元素),根据定位调出数据送显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