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个电路

楼主:
我做的是直流电机控制,H桥这部分的电路不知道对了没有?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好像有点问题,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好像借电动机的时候还有电感,电阻什么的,不仅可以滤波,和可以吸收回馈的能量!和电动机是串联在一块的!看看电力拖动的书,这样的电路很经典的!

网友:
没实际做过,但觉得不太对

三极管都接成射随方式,功率浪费在管子上变成热耗了,把PNP管和NPN管的位置对调才是正解。
接对驱动管后再来考虑前面的逻辑电路。
BTW,电源线没画?

网友:
桥式电路主电路拓扑

发一个主电路的拓扑给你,这样就不会存在三极管接错了!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懂 先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很很懂,学习中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