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A,#4D

楼主:
mov  A,#4D  这句是什么意思啊  编译没有错误一
为是么是#4D? 不是应该是#-H?

谢谢 本人很急!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其实很简单,是你想错了,mov  A,#4D  和mov  A,#4是一样的,因为十进制的D我们通常是省略的!

网友:
看你是要输入什么数据,
计算机在编译这条指令时是不会报错的,但实际可能会有两种情况:
一就是就输入一个数字4,MOV A,#4D,
二是要输入一个十进制为77的数,它的16进制是4D,但是有人漏写了一个H。
原应该写成MOV A,#4DH。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对于这条指令计算机实际是认为那种情况呢?第一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