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单片机通信的汇编程序~

楼主:
双单片机主从并行通信接口,两块单片机分别采用AT89C51和AT89C2052。
以AT89C51单片机作为主单片机,通过四根控制信号线和八根数据线连接。
主机工作流程:
1.主发从收方式的工作流程如下:
1)主机设置数据传送方法控制位DIR0,以表示主机有数据发送到从机;
2)主机在STB端口产生一个负脉冲,以使从机进入中断,并准备接收数据;
3)主机将数据送8位数据端口,再设定ACK信号表示数据有效;
4)主机检查CHK端口,等待从机从8位端口取走数据;
5)数据发送完成返回。
2.主机接收从机发送方式时的工作流程如下:
1)主机设置数据传送方向控制位DIR1,以表示主机将从从机读取数据;
2)主机在STB端口产生一个负脉冲,以使从机进入中断,并准备发送数据;
3)主机查询CHK端口,等待从机将数据送到8位端口上;
4)主机从8位端口上读取数据,再设定ACK信号以表示数据已被读取;
5)数据接收完成返回。
在主从并行通信接口工作方式下,无论从机是接收数据还是发送数据,都是在中断(也可以是查询方式)方式下进行的,从机的工作流程如下:
1)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2)检查数据传送的方向;
3)如果DIR0,则等待CHK信号有效,再从8位端读取数据,读完后设定ACK信号有效;
4)如果DIR1,从机将数据送到8位端上,再设定ACK为有效,并等待主机取走数据(即CHK信号有效);
5)退出中断服务程序。
本人为初学者,求通信的汇编代码!!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在书本上有的!以前我做个这个双机通信!这个程序你参考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