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的下载

楼主:
作为单片机初学者,一般都会用s52来做设计。因为它可以通过下载线下载,十分方便,如果用其他的51单片机,那还要一个专门的烧写下载器。
但是一般的初学者不太了解这类通过下载线下的的软件是什么,或者选什么样的软件。同时,他的下载线怎么做,而且,现在的本子基本都是USB的,那就多介绍这方面的吧

网友:
u口的可以买一个u口转232口的设备,价格不高,2位数就解决了。下载线的制作baidu、google多的是,另外可以考虑一下制作usb口的下载线。同样这个网上也有教程。就不丢人现眼了

网友:
stc89c58rd+

免费提供烧写器,就是个MAX232电路,自己都可以做

网友:
我想,这里有好多,总有一款适合你的要求。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3572-1-1.html

推荐:第四款  USB的,可下载AT89S52。

芯片CH341A可以向南京沁恒电子申请免费送。

由于他是贴片的,虽然不方便自制,但是可以要求他连转接板一起送。

买也不贵,10多块大洋。

另外,第15款也是USB的,你不妨看一看,先打开软件,看看是不是支持AT89S52

此外,本站还有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2986-1-6.html
这一款USB专烧AT89S52的下载器,但是要设计电路板,因为贴片元件不好在万能板上焊

最后,看看这个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73789&extra=&page=1
怎么样。

网友A:
现在网上有用ATMega8做的,直接USB ISP下载线。

用什么软件啊

网友:
STC系列的芯片只要232加个串口线就行了

网友:
STC系列的只要232加串口线就可以了,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网上有用ATMega8做的,直接USB ISP下载线。

用什么软件啊

这个
http://www.zhifengsoft.com/download/progisp168.rar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与固件和电路有关

网友:
学习....百花齐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使用时,显示是没有USB驱动
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时,显示是没有USB驱动
什么原因?

你的编程器是买的?还是自制的?买的会提供USB驱动;自制的,自制资料也会提供USB驱动的。
这里网址上的第15款或许能碰巧与你的编程器对上号,但也不能保证100%的。试试看吧。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3572-7-1.html

网友:
我快郁闷死了
自己最后有买了下载s52一个USB的下载线
可是按照他说的步骤安装后,出现如下情况

他有两个软件是avr-fighter和progisp
当我使用avr-fighter软件时,选择器件为89s52,装入flash,点击编程按键
显示:检查芯片与USBASP是否连接正常
当选用progisp编程器时,接口选择USBPROG-USB
芯片选择AT89S52
装入flash程序
点击:自动
显示:cound not find usb device "usbprog" with vid=0x3eb pid=0xc7b4
将usbprog改为usbasp
点击:自动
提示显示: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他的光盘里下载接头的定义也没写

驱动什么都好着呢

和板子上的晶振有关吗

网友:
你买的这个商家没有良心!建议重做一个并口的,2小时就做好了

用下面网址里的第一款。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3572-7-1.html

其他的,像串口、USB的等,一般要监控,你连编程器都没有,怎么监控?

你如果买一个南京沁恒CH341A的做USB的下载器,不需要监控,只要有芯片,很快就做好了。资料也在上面网址里找!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个USBISP的,用的很不错,30块钱一个,连快递共80快钱2个。要不我介绍商家给你,26号晚上我问问别人那个商家资料,现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