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Flash启动失败

楼主: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
我在把microblaze 下载到prom中
然后 写好一个Flash的lodar 想把应用程序写到FLASH中,可上电后读不出FLAH的东西?

网友:
地址写对了吧,还有就是检查一下片选的信号线!

网友:
读Flash的时候还需要一个loader,这个是ISE自动生成的,能把程序写到FLASH中但执行loader读FLASH中程序时,没有反应,我用的是Intel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