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09-05-18):
电源问题
电源问题,555是干吗的????
问题

网友A:
能够给个电路吗,555电路的用处很多,单稳态电路,施密特电路,压控电路,多谐振荡器都可以用到555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555是通用的时基电路!因为内部含有3个5K电阻,所以就叫555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