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

楼主:
P2.0管脚连接的是什么啊?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看不清楚啊,建议看看连接的那块芯片看看找找,知道引脚就好办啦!

网友:
P2.0脚做一个输出,经过T1来驱动一个继电器,感觉这东西有点像是密码锁之类的东西。

网友:
嘿嘿

说对了就是密码锁呢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这个隔离器对于这个密码锁有什么具体作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继电器   起什么作用?

网友:
应该是通过继电器,去控制一些强电的东东。

网友:
是个继电器,大电流驱动其他电路的。

网友:
p2,0是一个大的负载,当条件满足时继电器吸合。控制外设动作

网友:
通过8550做一个射极输出器(功率放大),推动继电器控制强电的通断。

网友:
D1是续流二极管,一般采用抗瞬变二极管。因为继电器是感性负载,断电时感应电动势要通过这个二极管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