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万用表

楼主:
跪求 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万用表    万分感谢!邮箱:fengyan406@163.com

网友:
?

怎么没有人做过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听说过啊,不过原理好像没有那么难啊,万用表就是及测量电流电压,电阻的而已!得办法弄到相关的参数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够测量直流电压电流,电阻,至少分三个档位。我现在做的是分别三个表,怎么组合到一块啊?还有怎么采集信号让它是自动换量程,我现在是手动换量程。谢谢

网友:
这个貌似蛮简单的  换量程可以用继电器控制   比如有20和5V这么两个量程 先用20V的档位去测,当结果小于5V时,就用5V档位去测咯
至于怎么组装在一起 用多通道咯 比如说ADC0809  不就全部连在一起了嘛